liftoff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24):
天气太热, 在steam上买了liftoff。 可是安装完后, 控制为什么延迟那么大?拨杆后要等上一会飞机才有反应, 而且飞机的响应是一格一格的,根本没法玩。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不行了吧?把效果调到最低试试,立马爽飞

网友:
电脑不行了,我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不行了吧?把效果调到最低试试,立马爽飞

楼上正解, 我已经将“效果”调到最快了,经你提醒,我又把分辨率从2000多降到了1024*768。立刻就好了。谢谢

网友:
这模拟器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挺高的
尤其是CPU 显卡是其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正解, 我已经将“效果”调到最快了,经你提醒,我又把分辨率从2000多降到了1024*768。立刻就好了。 ...

不客气,飞习惯手动之后,都不想飞自稳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飞习惯手动之后,都不想飞自稳了,哈哈

这架已能控制住了。

这架还不行,控制不住。这架动力太足了吧,轻轻一点油门就一下到天上去了,然后零油门也能漂浮好久不下来。 高度太难控制。

是否也需要调参啥的,调参的门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架已能控制住了。

这架还不行,控制不住。这架动力太足了吧,轻轻一点油门就一下到天上去了,然后零 ...

你自稳还是手动,直接手动,想怎么飞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稳还是手动,直接手动,想怎么飞都行。

手动。但是那架飞机,轻轻一碰就一飞冲天了。

楼主:
调了pid后就搞定了

网友(2018-12-01):
引用 楼主:
手动。但是那架飞机,轻轻一碰就一飞冲天了。

手动的,不知道怎样练,有没教程,玩了两天,都在乱撞,翻机,玩得没心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但是那架飞机,轻轻一碰就一飞冲天了。

我选的RR CL1那架,经典的H型机身,X型机臂,类似外星人,QAV-R机架,适合新手。

我在CL1那架基础上修改,选择和我机子类似的电池、电机、螺旋桨、摄像头角度等等。

网友(2019-05-02):
我也这样,是不是电脑配置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