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蝎子2520吧?

楼主(2017-07-24):
一年前收的二手 一直没用~说是x3全新拆机 。 昨天想装上试试
看人家的蝎子上盖不是也有图案的……我这个是光面的额……

还有v4 设置12度  75% 连续两电下来  马达固定座的螺丝都摸不得……

网友A:
电机齿换小1~2t,确保定速时候油门在80~85再看看

网友:
进角15 不用改

网友B:
2520飞380桨会不够力,楼主Q3改380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20飞380桨会不够力,楼主Q3改380了没。

没改 380~~   打算再买一个 Q3 380版  两个轮着飞呢...  蝎子2520都带着吃劲儿??  那这体积能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换小1~2t,确保定速时候油门在80~85再看看

前几天电机齿机米螺丝滑丝了  这次买的电机齿还多了1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摸不得的才是正牌蝎子

用前就搜一堆帖子 在说 不热不蝎子 热也热不死...
我都担心 电机齿的机米 和 马达座的螺丝 热的螺丝胶化掉...

楼主:
好吧  我是搜了贴子  才改的12度   下次改回1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 380~~   打算再买一个 Q3 380版  两个轮着飞呢...  蝎子2520都带着吃劲儿??  那这体积能用什么电机. ...

380桨只怕只能找到原厂的Z15。

网友:
大蝎子顶上才有图案

网友D:
蝎子官网推荐进角是5度。据说进角越大越耗电,也就越热。

网友:
我出一个q3原厂电机,我飞380桨都没啥大问题

网友:
是真的,3020顶上也没有画大蝎子

网友:
蝎子的屁股摸不得

网友:
电机线圈会烧掉吗

网友:
2520没见过有图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蝎子官网推荐进角是5度。据说进角越大越耗电,也就越热。

V3最低12度,v4最低7.5度,好赢官方说的

要不烫,减少电机齿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电机齿机米螺丝滑丝了  这次买的电机齿还多了1T ....

换啊,小电机齿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啊,小电机齿很明显的

好!今天改了八度  貌似没变化……换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