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7-24):
我想將本来是空心杯电机的改用无刷电机,有木有大神知道电調白色訊号該接那兒取訊号?

网友:
不能接原来电机输出的任何一条线。

先查看那4,8脚贴片的IC的型号,然后找DATASHEET,找到G极,然后用引出线,接电调。如果电调没反应,还要在BL里面设置极性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