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二长。三十厘米宽的货船。 最好用那个电机。多大的。 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7-07-24):
1017394481qq

网友A:
550有刷 320安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有刷 320安有刷电调

要带电调么

网友B:
550,12V8000-10000转  X2个, 慢慢开,
775, 两个,爽开,可拉货,,,,,

电调当然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12V8000-10000转  X2个, 慢慢开,
775, 两个,爽开,可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12V8000-10000转  X2个, 慢慢开,
775, 两个,爽开,可拉货,,,,,

减速器要用吗

网友:
550黑皮电机,配套的有刷电调,足够用

网友:
不用,,用低转速,扭矩 电机,,,,不要用高速马达,

网友:
货船不是快艇,两个低速大扭力550电机,一个320a一拖二电调就足足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