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3018金属舵机,也给咱v120d02s奢侈一把!

楼主(2017-07-24):
刚装上,还没来得及排线

网友:
当心一个大炸,全完啦!!!

网友A:
18的齿不错,外壳就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齿不错,外壳就太坑了

同意!!!

网友B:
3018的电机轴上的铜齿不行,我两个都换了塑料的,用着还行,外壳多买几个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18的电机轴上的铜齿不行,我两个都换了塑料的,用着还行,外壳多买几个备用吧。

好的,谢谢提醒!
那个齿轮不好是什么意思?更换怎么样的比较好?

网友B:
用段时间就知道了,不行了的换用原厂斜盘舵机里面的电机塑料齿就可以,如果没有,用原厂尾舵机里面的也可以,只是大了点,点一喵喵502也可以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段时间就知道了,不行了的换用原厂斜盘舵机里面的电机塑料齿就可以,如果没有,用原厂尾舵机里面的也可以 ...

不方便描述一下么。。。

网友C:
03018外壳硬伤,我换了1轮了,另外锁尾03018配原厂陀螺仪金鱼尾严重,配kbar不清除,我尾舵用030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018外壳硬伤,我换了1轮了,另外锁尾03018配原厂陀螺仪金鱼尾严重,配kbar不清除,我尾舵用03013的

我装上后没有金鱼尾也!

网友C:
你厉害,我是调不好,不过早就淘汰原厂陀螺了换kbar了,原厂陀螺航线手感古怪

网友:
其实用5010舵机齿替换原厂斜盘舵机齿挺好用,炸了多次,没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厉害,我是调不好,不过早就淘汰原厂陀螺了换kbar了,原厂陀螺航线手感古怪

每调………就是装上就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调………就是装上就用……

你的陀螺仪不是2636吧

楼主:
new v120d02s,应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陀螺仪不是2636吧

new v120d02s的是吗?

网友:
陀螺仪 是k8?

楼主:
new v120原装

网友B:
今天小鸡金鱼尾,根据经验,只怕是舵机壳又不行了,果然如此啊,换,一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小鸡金鱼尾,根据经验,只怕是舵机壳又不行了,果然如此啊,换,一换就好。

外壳问题这么严重啊。。。不炸鸡也会?

网友B:
用了小几个月了,估计也是差不多了,主要是最上面的舵机齿盖不行,固定桩容易断,我的4个断了3个。电机的铜齿换了塑料齿。限位器也换了,还行,基本保持原厂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小几个月了,估计也是差不多了,主要是最上面的舵机齿盖不行,固定桩容易断,我的4个断了3个。电机的铜 ...

是否现在用扎带把它扎紧一点会好?

网友:
透明胶就好

网友D:
我也是透明胶带缠几圈来加固的

网友E:
这飞机耐炸吗?新手入魔买这飞机还是买45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耐炸吗?新手入魔买这飞机还是买450好!

不耐炸!!!!完全新手的话,先试试伟力110吧,耐炸,维修不麻烦,相对危险性小一点(都有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耐炸吗?新手入魔买这飞机还是买450好!

而且这台飞机是轴传,不太适合新手去搞,会让你怀疑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