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35(每天装机一点点)

楼主(2017-07-25):
抵挡不住对毛熊飞机的诱惑,购入一台空机版本的沙漠黄苏35,雪地迷彩太费眼。每天装一点,用的动力还是飞翼的70涵道,12页塑料,原本想直接买PNP,结果配置全是塑料舵机的,就放弃啦。闲置的配角还有个60A电调,索性就空机吧。捣腾起来……原先有很多前辈对这机的破译,能给我不少经验。感谢前辈们的帖子……飞翼的苏35Eps材质,哎,真的很累,不敢太用力!为啥迟迟不出EPO

楼主:
现在就是怎么接线的问题,12345常规,矢量舵机线升降Y线连接,水平矢量单线。天地飞9的遥控器怎么设置好

网友A:
!这个泡沫怎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泡沫怎么这样

强度可以,EPS就是脆,压力大点会有印子

网友:
可以全用混控

网友:
土豪!有米!大款!

网友:
待首发视频

网友B:
eps材质实在是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材质实在是不敢恭维

硬度可以的,不过如果论炸鸡,炸鸡的话什么材质都一样

网友C:
这飞机做工不够细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做工不够细致啊

我只能凭借自己感觉改进

网友D:
你那五角星标志哪儿买的,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五角星标志哪儿买的,给个关键词?

自带的

网友E:
我刚飞了塞巴特的MIG29,EPS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弱,感觉还可以,首飞副翼反了(前一晚喝酒之后调试飞机),飞机炸了也基本无伤,就是进气口断了一块,二次起飞非常完美。
我也是找高手问了怎么连接线,我的控是MZ24,用了10个通道解决的,我买了原版飞控,好像飞控有问题,所以调试了很久,也可能没弄明白飞控。
一个高手告诉我是,用一个三角翼混控器,用他混控适量,翼面、矢量的方向并联,这样好弄很多,我没有那个混控器,但是理解他的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飞了塞巴特的MIG29,EPS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弱,感觉还可以,首飞副翼反了(前一晚喝酒之后调试飞机),飞 ...

现在用最简单的连线,水平矢量和升降矢量个一个通道,用开关负责开启关闭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最简单的连线,水平矢量和升降矢量个一个通道,用开关负责开启关闭

矢量怎么实现混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矢量怎么实现混控啊

2段开关控制开启和关闭矢量,辅助控制升降,辅助控制方向

网友:
epp 最好 不死材料

网友:
自定义混控呀,有同款飞机

楼主:
苏27抢个镜头,苏35比苏27大好多

网友:
我都是可编程混控搞的 很简单 就是多用两个通道

楼主:
涵道电机是4.0香蕉头的,只好自己焊接,用橡皮固定香蕉头,电调也换了个插头

楼主:
涵道尺寸吻合度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苏27抢个镜头,苏35比苏27大好多

好机机

楼主:
水平升降舵面建议涂点润滑油,和更换成内六角螺丝固定,抛弃原厂的螺丝固定,原厂螺丝会卡住

楼主:
升降舵机摇臂十字的,只能割其三留一,打磨平整,前起落架吸取前辈们的经验,量好尺寸,割小木块,再前端涂了一层热熔胶,固定用了泡沫胶。

楼主:
前起落架弹簧73MM,我剪掉了11mm,压秤,压到底部约1600多克,对于平时降落过程中,仰角降落,既能减震,又能保护前起落架底座

网友G:
赶上直播了。lz注意检查一下舵面的铰链有没有松动开胶,老产品可能这里有问题。我买过n年前fms的阵风,也是这种铰链,都老化了,轻轻一拽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赶上直播了。lz注意检查一下舵面的铰链有没有松动开胶,老产品可能这里有问题。我买过n年前fms的阵风,也是 ...

我粘了点纤维胶带,希望好点

楼主:
捣鼓来捣鼓去,装FMS80涵道福特拉的起落架上苏35有点牵强,避震实在太软了,最大压秤是1580克左右,只好装到双64苏27上,毕竟苏27电池后整机重2000克,刚好

网友H:
咋不用原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咋不用原装起落架。

原装的不好

楼主:
电池顶到最前头,电池775克重,还是头轻,加配重85克,航灯6克,勉强平衡,发现第9通道有问题,校准,改4096模式

网友:
等飞的视频!

网友I:
搞多久了,感觉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多久了,感觉很棒

一周时间吧,慢慢装的,尽力改到最好

楼主:
伤不起的马路伢子

楼主(2017-08-30):
缝缝补补又是新的

楼主:
11个起落,目标2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