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装了一架普利米,还没首飞,请大家指点一下,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7-07-25):
以前只飞过水星的3D机,这个刚刚装好,还是看 “ 无边无际” 发的帖子,一时来了兴趣做的,感谢无边无际给了图片参照,谢谢!

所以电子设备都调试好了,起落架稍加固了一下!
不知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需要改进的,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2212?想做3D动作得221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想做3D动作得2216吧

2212   980KV    1047桨,初玩,请多指教!

网友:
拉杆换粗点的,用1.5左右 电机用15e的标准设备可以爽飞

网友:
要减重,起落架降落时候会蹲地,向两边分叉,限制两边可能没啥效果,第三条腿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980KV    1047桨,初玩,请多指教!

这个动力顶多吊机,2216 1250KV才能爽飞

网友:
这款我飞 过,得上2216,KV1250,配1047桨才能爽飞,要爆力的话得上双天2838(内径2220,相当于20级),KV1300,2212的话,吊机都困难

网友B:
1.  2212的电动机小了点,应该使用2216  1100KV的电动机
2.  电池的位置再向前移动10MM,这样重心位置比较合适。
3.  各舵面的拉杆钢丝太细了,把钢丝并上碳杆加强即可。

附上本人用这款飞机练习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212的电动机小了点,应该使用2216  1100KV的电动机
2.  电池的位置再向前移动10MM,这样重心位置比较 ...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212的电动机小了点,应该使用2216  1100KV的电动机
2.  电池的位置再向前移动10MM,这样重心位置比较 ...
看了您的练习视频,真棒!厉害。。。。
另外您所说的第三条,就是直接把碳杆绑在细钢丝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您的练习视频,真棒!厉害。。。。
另外您所说的第三条,就是直接把碳杆绑在细钢丝上么?

是的,你自己想办法把碳杆捆绑在细钢丝上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2216也小了 直接双天2838 以后进阶可以直接15E用

楼主:
今天2212试了一下,飞起来很容易,动作没敢做!因为有风,主要测试一下平衡,明天2216到了换上去再试!

网友:
有类似的悍马彩虹板,
起落架这个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机降落可以很轻的,就像手拿放下来一样,原配足矣

最不爽的地方就是腰,动作一做,特别是横滚动作,腰部扭着。。。要加强下,由于机身侧板很窄,要伸碳杆,再做三角形加强。

动力上,2216的话都感觉不给力,勉勉强强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2212的电动机小了点,应该使用2216  1100KV的电动机
2.  电池的位置再向前移动10MM,这样重心位置比较 ...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DMY董师傅啊,很久没见您出新视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今天又试飞了一次,还是用的2212的电机,因为是新手,感觉飞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做动作还没改做呢,2216的电机也到了,过几天装上去试试感觉一下!

网友:
能给看下垂尾和机身链接的部位么?请问纸铰链链接垂尾,如何打胶的?

网友:
尾活页滴502,方向舵的扇形孔要加大8mm,不然会限制方向舵和升降的角度,原装碳杆太假了点,打算自己另外买好的碳杆

网友C:
你们用什么规格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什么规格电池?

3s  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1500

谢谢,我也是正在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1500

涂装有点不同

楼主:
你这个是悍马,我这个是普利米,差不多,应该是同一家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