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与977对频问题

楼主(2017-07-25):
要怎么设置才能对频?麻烦大神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同d10求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d10求解决方案

硬件接线没问题的话,文件去分号,然后把977配置文件拷进控模型文件里,对频就能飞了

网友B:
不是吧??这都行??我想飞120。那 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这都行??我想飞120。那 d10。

D10刷机加Cc2500高频头就能飞k120,k1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刷机加Cc2500高频头就能飞k120,k110

d10咋刷机??高平头咋加??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咋刷机??高平头咋加??请指教??

DEVO 10加7105和24L01高频头,控V911、V977、HP100……太多机型了写不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83

网友C(2017-10-23):
我得控加装高频也刷了机v977配置文件也考入,但就是对不上频,不知如何操作,求大神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得控加装高频也刷了机v977配置文件也考入,但就是对不上频,不知如何操作,求大神告知

协议后面带不带星号(*)?不带的话肯定能对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协议后面带不带星号(*)?不带的话肯定能对频

关键是我没有v977的KN协议,请问您有么?或者有3.5.3的刷机固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没有v977的KN协议,请问您有么?或者有3.5.3的刷机固件么?

现在都是刷的D5.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没有v977的KN协议,请问您有么?或者有3.5.3的刷机固件么?

飞行之一:deviation中文固件,Devo7E的12通道24L01都可用,含混控教程[20140710更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之一:deviation中文固件,Devo7E的12通道24L01都可用,含混控教程[20140710更新] http://bbs.5imx.c ...

在这里谢谢大哥了,非常感谢为我解答!谢谢

网友:
前辈怎么在d10控上切换3d模式?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没有v977的KN协议,请问您有么?或者有3.5.3的刷机固件么?

前辈怎么在d10控上切换3d模式?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一份977配置文件拷D10里,直接用就行了(都设好参数,分配开关等等),我也是这么用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参数,我企鹅768691033,发你一份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