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成这样也就只能多飞5到10分钟

楼主(2017-07-26):
请看图吧!

网友:
供电口连接很巧妙啊

网友:
这也行高手啊

网友:
你增加的重量不算小啊

网友:
只能说你太厉害了

网友:
这也行?智能电池还能识别?

网友A:
电池怎么识别?这是最大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怎么识别?这是最大的疑惑。

我这和电池识别没关系吧,楼主应该是并联输出端,和识别电池不冲突啊

网友:
不得不说原装真的厉害……

网友:
内阻容量不一样,楼主是如何做到负载均衡的? 别告诉我mavic pro背上的电池组的输出线上串了个二极管

网友:
这种铜片接触有可能导致接触不良,空中断电炸鸡,而且那块外接锂电50C绝对虚标!
要嘛两块原厂电并联,要嘛外接格氏3S 2500mAh左右的锂电,10C足也!

网友:
50c太重了. 御这种本身低放电高压电池就行, 本身飞控限制了大放电机动飞行, 多出来的至少3成重量全浪费了.

网友:
厉害啦,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因为太沉了,你要再加电池飞行时间还得再减少呢。

网友:
这个电池什么牌子

网友(2017-09-21):
电机、电调寿命堪忧啊

网友:
这样充电时还能保持平衡么?还是每次充电都要拆下来?

刚看到XT60的接口,我多虑了。。

网友:
加50C放电率的电池,不重才怪!这种航拍机电流很小,15C都绰绰有余了,重量减轻很多,时间估计还能再长5分钟。

网友:
一味的增加电池容量提高负重是不明智的。要让电机工作在最佳效率情况下才是最省电的。

网友(2017-12-09):
楼主 换成20c或者25c 试过没有?能不能丢个联系方式??迫切了解一下 私信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