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fc40的电调可以用4s电吗。求大神。

楼主(2017-07-26):
精灵fc40的电调应该是20a的在但是fc40配的是3s2200的电池。如今小白收了这电调原因是因为带灯省去加灯布线乱,用在了f450机架dji 2212红色的电机930kv 用自组的18650电池在室内悬停14分钟,10.1v下降不敢在榨电池,想问一下各位大神精灵f450支持4s电池吗想用18650组4s2p的电。有哪位大神知道吗。跪求。参数。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一般都会留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一般都会留富裕

虽然只是多了2v,但也害怕在半空中炸了

楼主:
我把电容换了,原来的电容是220uf 16v我换了470uf 25v 这样上4s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B:
可以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放心

你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