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越450 K8 D10控推油门电机转 螺距不动

楼主(2017-07-26):
{}求助}飞越450 K8 D10控推油门
电机
转 螺距不动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在控里的螺距通道定义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静态看螺距变化,十字盘水平。如果没有螺距,去陀螺仪设置吧

网友D:
舵机,十字盘没被卡住吧

网友E:
接收机 陀螺仪 对接线错了

网友:
接线和设置仔细检查下,应该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