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风动船自娱自乐(第一版,后面会陆续改进成升级版)

楼主(2018-03-26):
        玩船模一段时间,成品船有点无聊了,所以自己做点另类的玩具
        首先选动力,因为之前做个平底风动船做救援船,用2212电机,8寸桨,桨的反扭很厉害,所以这次想用高速电机,小直径桨叶,同轴反转,摆脱反扭,一身轻松。
        本着以上原则,选择了银燕的RS2205S穿越机用电机(小贵),2300kv使用5045桨在16v电压下最大推力有1200克左右,电流也到了快40安,当然这个是理想
数据,我打个8折,前后两个螺旋桨会互相干扰,效率会降低,百度一下好像推力少25%,这样总的推力大概还有1.4kg左右吧(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       然后画
造型。这个是想试试速度,所以做的虾艇的造型,底部v型,做了断阶,船头升力角和断阶都是凭着肉眼估计,所以我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跑不好下一版再解决)为
了制作时方便使用板材,全部用直线造型。

         简单建个3D模型,得到每一块板的形状,按照设计的板厚加上榫卯卡位,排一下版面。因为成本和重量的原因,最后选择用木板,制作略麻烦,需要表面处理防
水。(碳纤板贵,如果设计定型了,考虑用薄的碳纤板重做一条)

找到要用的电机、电池尺寸,确定大致的比例,再画出船的外轮廓。

简单建模确定每块板子的形状

画出榫卯的位置和开孔

排版激光切割层板

由于换了手机,这条船制作的过程图片找不到了。船身粘接组合后刷环氧树脂,补强了少量玻璃纤维,脚和身体穿了一根碳管,试跑一次,出现的问题是电机位置不合
理,出现压头现象,跑起来船头扎入中再浮出来,蛙跳前进,补强用的碳管位置太低会刮到水,船底是斜面,增加了方向稳定性,舵的效率很差,船身内空间不够,电
装放不下,所以决定重新做一条。

       上图这船没有制作完成,只是粘好了船体,觉得虾脚太大,比例失调,所以送人了。朋友装好电机,跑得速度还好,发现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前面连接虾脚和
船身的部分像一个机翼,起滑后产生升力,造成船头抬起后空翻.......

        第三条船做了很久,为了苗条的颜值,为了速度与激情..... 好吧,我承认就是为了压缩在一张板子上切出所有零件。重新设计了船体比例,通过前面的制作,大致知道了层板能够弯曲的程度,所以把原先船底直线过度的地方改成曲线。改动马达位置,提高了加强炭管的位置,减少虾脚和身体连接处的面积。板材厚度增加到2mm,船体受力部分增加强度。船身没有补强玻纤,只是刷了一层环氧防水。虾脚里面填充泡棉防沉。加强连杆用6mm空心炭管。电机参数没有变化,电调用天行者50A,加4s2200电池整船重量约1100克。(未完待续)

网友:
可以发个图纸给我吗? 502236277@qq.com

楼主:
试跑单手没法拍视频,图纸还在不停调整,没有完全定下来呢

网友:
做成前拉的

网友A:
3d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会用软件真方便

网友C:
我就是那个朋友 呵呵 原创的必须支持。顶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跑单手没法拍视频,图纸还在不停调整,没有完全定下来呢

如果能给图纸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给图纸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图纸是cdr文件,用CorelDRAW 画的,导出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建模用的什么软件?

用的犀牛,Rhinoceros 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用软件真方便

我之前马达就在这个位置,整个船重心在马达后面一点,感觉由于力臂(桨盘中心到重心的距离)很长,加上船底水阻力,形成一个向下压船头前滚翻的力,这样就算不影响航行姿态,应该也会增加阻力吧。所以我尽量减小推力的夹角,船头抬升力很小就可以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那个朋友 呵呵 原创的必须支持。顶 。

哎呀,被熟人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马达就在这个位置,整个船重心在马达后面一点,感觉由于力臂(桨盘中心到重心的距离)很长,加上船 ...

不会的,这个是我昨天拍的视频,80油门,朗宇2208单电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5MjU2MzUwOA==.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E:
手残党,有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残党,有套材吗?

调整好可以多切几套

网友:
把我最喜欢的两种船型结合起来了,太赞了。 我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搞一条喷射虾…… ,还在构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纸是cdr文件,用CorelDRAW 画的,导出pdf?

感谢大哥,我要CD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哥,我要CDR的

我擦,公司居然把所有的输出文件都加密了,连word和txt都不放过。。。。。
我自己画着玩的都得找领导解密。。。。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电机位置移到我花圈的位置。 你最初的位置船头下压有两个原因,一,船头较重,毕竟是双电机。二,电机风力增大后,没有使船起滑,反而船屁股翘起来了。有点类似于前桨式飞机,滑行后,后轮先离开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