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改12s,用什么电调跟电机

楼主(2017-07-26):
5.5飞起来太笨了,钟摆6s快拉不动了,有改12s的想法了,凤凰120a电调,够不够,再就是电机用哪个?电池两块6s3200串联够不够

网友A:
于是更加重除非你拉长尾巴换60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是更加重除非你拉长尾巴换600桨

加重的同时,力量比以前大的多,再重也重不过700,12s应该会强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重的同时,力量比以前大的多,再重也重不过700,12s应该会强很多

不是这么想的,凭什么12s力就大,除非转速比你6s的高,5.5本身设计就偏重,本身就需要更高转速,你现在更加重,除非加宽加长桨加快桨速,不然桨的负载在那儿,不会因为你变12s就变轻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想的,凭什么12s力就大,除非转速比你6s的高,5.5本身设计就偏重,本身就需要更高转速,你现在更 ...

我现在是用的蝎子4025,好盈100A,不改12s的话,开定速,把3d油门定到百分之85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的蝎子4025,好盈100A,不改12s的话,开定速,把3d油门定到百分之85怎么样

就这样飞吧,毕竟重,练练初级的动作还是坦克机好,练好停顿感再上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飞吧,毕竟重,练练初级的动作还是坦克机好,练好停顿感再上风筝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还是凑合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还是凑合飞吧

都是过来人,以前就觉得亚拓550e挺好,现在再飞。。。根本跟不上我的节奏。。。同样差不多级别的x5之类的就跟风筝一样,新手根本驾驭不住的,飞一段时间坦克才能再飞这些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过来人,以前就觉得亚拓550e挺好,现在再飞。。。根本跟不上我的节奏。。。同样差不多级别的x5之类的 ...

受教了

网友B:
买550X买550X买550X

网友C:
怎么个拉不动上个视频看看呗,我的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D:
两个2600最合适,马达4025 500-550KV,电调80-120HV

网友E:
12s主要是扭力大很多,保持转速的梦里强,连续侧摆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s主要是扭力大很多,保持转速的梦里强,连续侧摆不掉转,

对,6s钟摆动力不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拉不动上个视频看看呗,我的感觉还可以啊

最明显的就是调转

楼主:
电池会不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550X买550X买550X

不太喜欢550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2600最合适,马达4025 500-550KV,电调80-120HV

电池不会小了吗

网友F: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x5
轻不少,飞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但是个人感觉还是5.5好飞,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x5
轻不少,飞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但是个人感觉还是5.5好飞,声音好听

声音确实好听,就是太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声音确实好听,就是太重

还可以 重有重的好处 比如自旋更容易定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确实好听,就是太重

还有就是太不耐炸了,脆皮鸡,小炸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 重有重的好处 比如自旋更容易定住点

嗯,对

网友G:
这机子电调最好用亚拓130,定速比凤凰120美,电机昭家的4025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改了,电调是V4-130A,电机是昭意的4025-620KV,两块男爵3300,定速油门87,超爽,但是起飞重量4KG

网友F:
5.5的强度绝对不足以支持12s的强度,尤其是你要爆飞的话。
侧摆掉转,恕我直言绝对是手法问题,6s的动力不会不够。
恳请楼主多多练习侧摆,左右手的配合绝对是一个时间的掌控问题。
左手在与遥控平行方向投影与右手差四分之一个周期的相位。比如左手摇杆的位移与时间的函数关系是正弦图像,右手摇杆就相应对应余弦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的强度绝对不足以支持12s的强度,尤其是你要爆飞的话。
侧摆掉转,恕我直言绝对是手法问题,6s的动力不 ...

谢谢指点

网友:
12s的570表示连续快速钟摆转速都不带动的

网友H:
我现在无论是500还是450   都是逐渐把转速往小里调    感觉动力有点浪费
多练习手法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无论是500还是450   都是逐渐把转速往小里调    感觉动力有点浪费
多练习手法才是关键

谢谢指点

网友:
改成600差不多,550用12S不能解决重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6s钟摆动力不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调转

750MX笑而不语

网友I:
直接上7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上700

上不动7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不动700

5.5出了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5.5出了就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很不错哟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电调最好用亚拓130,定速比凤凰120美,电机昭家的4025应该可以吧?

亚拓130就是好盈130A v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飞吧,毕竟重,练练初级的动作还是坦克机好,练好停顿感再上风筝

你说的对~

网友:
2600 或 2200 12s 都可以 飞起来法法 法 220012s就是头轻了点 两个2600比较合适 ,两个6s2600 大概比原来重50-80克之间  这个不是问题 电调100a hv好盈 大把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想的,凭什么12s力就大,除非转速比你6s的高,5.5本身设计就偏重,本身就需要更高转速,你现在更 ...

那是因为掉转速了,吧

网友(2017-10-29):
我曾经也有这个想法。后来觉得还是算了。没这个必要。我想法最大的支撑就是这么重的飞机6S爆飞的话。太伤电池了。电池太受伤

网友:
本屌用的凤凰80a,蝎子4025,两块3000花牌电池,2s直驱,定速大螺距不掉转。重量也就多出100g左右。没飞过6s,不清楚有没有差别。

网友J:
12s靠电压 6s靠电池放电倍率 低kv扭力大用12s带负载掉转小。6s靠电池放电倍率和电调的性能 用高倍率电池和大a数电调应该会好一点 再一个进角低一点扭力也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s靠电压 6s靠电池放电倍率 低kv扭力大用12s带负载掉转小。6s靠电池放电倍率和电调的性能 用高倍率电池和 ...

现在是6s动力,蝎子4025,电调好盈130A v4,电池男爵5200 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