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SUV 3.5.3 高级模式2 油门 螺距曲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7-07-26):
求助D10刷SUV 3.5.3
高级模式2
油门 螺距曲线

怎么设置

网友A:
控制什么飞机?可以给你个配置文件

楼主:
飞越450pro K8陀螺仪
D10刷的SUV3.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什么飞机?可以给你个配置文件

飞越450pro K8陀螺仪
D10刷的SUV3.5.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450pro K8陀螺仪
D10刷的SUV3.5.3

正好我也是刷的SUV的固件,飞越450PRO。给你个配置文件吧。
name=450Pro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8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subtrim=-25
scalar=106
scalar-=106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ELE
dest=Ch1
switch=FMODE0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ELE
dest=Ch1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2]
reverse=1
subtrim=-25
scalar=106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FMODE0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3]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20,30,50,6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3point
points=60,60,60
smooth=1

[channel4]
reverse=1
subtrim=-25
scalar=106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channel6]
subtrim=-25
scalar=106
scalar-=106
template=cyclic3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0
curvetype=3point
points=-20,2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0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swash]
type=90
ele_inv=1
col_mix=84
[timer1]
type=permanent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ELE DR1
time=300
[telemalarm1]
source=Volt1
value=0
[telemalarm2]
source=Temp1
value=0
[telemalarm3]
source=RPM1
value=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Ch3
box2=TelemV1
box3=Timer2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ELE DR
tglico1=0,68,0
toggle2=AIL DR
tglico2=0,67,0
toggle3=RUD DR
tglico3=0,66,0
toggle4=GEAR
tglico4=0,71,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是刷的SUV的固件,飞越450PRO。给你个配置文件吧。
name=450Pro
mixermode=Advanced2

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是刷的SUV的固件,飞越450PRO。给你个配置文件吧。
name=450Pro
mixermode=Advanced2

这个复制到遥控器里面就可以选择模型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