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小机外场专属配置

楼主(2017-07-27):
图解小机外场专属配置

先如今找个飞飞机的地方越来越难,即使看上去完美的飞场,来往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飞大飞机风险是越来越大啊哈。大环境下,小机显然有了更大用武之地。轻便易携,相对安全,对场地要求也低很多,然而大家一定也发现,小机多了也有其独特的挑战。一是出外场,带好几个飞机,就是好几个盒子;如果这些飞机不是同一家产品,说不定还要带几个控,而小机虽然对飞行场地要求低,对起飞和降落反而有不同于大机的特殊要求;由于“底盘”低,完美的草地飞场反而成了小机起飞和降落的梦魇,很容易就和草缠在一起。这里就介绍个经过实战考验的小机外场配置。
主箱就是一个常见的铝制工具箱,长宽高大约450x350x150,自带可调节隔离条,最多可隔成9个格子。用在小机外场箱时只用了其中三块长隔离条,把箱子分成3格。
本人的小机外场箱标准配置如下:
•    遥控器 Devo7e刷Deviation5.0 Nightly,配3-合-1 (加上内置共四个高频头)及控包/控带
•    阻燃电池包及对应小机锂电
•    XK110盒两个内含XK110两架+NCPS盒两个内装HCP60,HCP60BL及HCP80V2 BL,或者HCP100S,XK110,HCP60/BL,HCP80V2 BL及NCPS的不同组合
•    2.4GHz频谱分析仪
•    防滑垫
•    变色近视眼镜
•    小点心

下面对各部分做个简要说明。
虽然本人的主力遥控器多年来一直是Spektrum品牌(最后定格在DX9黑色款上),近几年的小机经验充分说明,飞小机用Devo7e刷固件是最最合适的选择。由于开源固件的以及多制式高频头的给力,一台D7e几乎飞遍所有常见小机,连采用Futaba S-FHSS制式的XK110/120都能飞!D7e不光是遥控制式的多面手,而且体积小巧,和这些小机可以说是绝配 – 当然,飞大点的飞机,比如直机以EP200为界,固定翼以500毫米翼展为界,就切换到DX9了。而小机则完全由D7e独当一面。D7e加装双三段开关及3-合-1高频头见之前发布的博文。

控用的保护包以前博文有介绍,本来是装午餐盒的,大小和D7e正好配合。

每次飞小机电池加起来差不多得有20来块。从安全角度考虑,给这些电池配了个航模专用的阻燃电池包。小面包大小,放下这些电池绰绰有余,关键是不用再担心万一电池故障而引起火灾。
小鸡除HCP60/BL及HCP80V2 BL没有用自己盒子,其他XK110, HCP100S及NCPS都直接用原包装盒,放在靠左面两个隔断里。如果需要携带HCP60/BL及HCP80V2 BL则两个一组散放在NCPS的空盒子里。
本人所用飞场大部分时间频谱极其干净,但也确实遇见过几次有人在飞FPV,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实在不知道这些飞FPV的有没有底线,有多少底线,是不是用了增程,是不是用了堪称频谱流氓的模拟回传,处于安全起见,配个频谱分析仪还是有必要的。一两分钟的功夫就能把飞场的电磁环境大致了解一番。有风险咱就不飞呗。

防滑垫是家里厨房里用来垫在放餐具的抽屉里的。这里和外场箱配合起到起飞降落坪的作用,再不用担心大桨尾桨或者起落架挂住草。当然这个停机坪面积比较小,起飞降落得果断,要不虽然没有挂草之忧,但如果没有落在中间,会干脆翻下工具箱,这时候就不仅仅是桨挂草打草,而是打工具箱了。。。
变色近视眼镜,这个不用多说了,航模本来就考眼力,还是那么小的飞机,我承认离开近视眼睛我看到的就是团东西在天上飘。。。变色功能在太阳下飞行是必不可少的。建议用那种在车里也能变色的比如尼康变色眼镜,这样开车飞航模也只要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小点心,饿了补点营养先。水是放不下了,而且也不适合放在外场箱,万一漏水亏大发了。直接放车里。

好了,这个就是老金2015-2017年小机外场标配 /**/

网友:
坐等楼主的飞行视频。

网友:
我真的想说:zibenzhuyi社会场地好……各位看官勿喷啊…………

网友:
没飞行视频,差评。。

网友:
这飞场好呀!!模型跟模拟器一样!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
更棒啊,就是这外场不热?我这边都是楼底下飞的

网友:
好飞场啊。

网友A:
老金,100s用的头罩是啥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100s用的头罩是啥机子的

绿色的那架?
就是100S

网友B:
我也挺喜欢我的D7E的,你原装的高频头短接了二极管么?我改了,同时还把天线的位置做了调整,原先是竖着装在天线罩子里,但根据电磁波的发射原理,当天线指向飞行器的时候,信号强度是最弱的。所以我把天线横着放了,还没测试效果。对了你那个频谱分析仪什么型号?好用么?

网友A:
国内没看到过绿色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没看到过绿色头罩

嗯这个头罩是hobby king版本的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挺喜欢我的D7E的,你原装的高频头短接了二极管么?我改了,同时还把天线的位置做了调整,原先是竖着装 ...

对称辐射的天线横放效果更好,尽量远离金属物体以避免天线失谐,我的d7e原天线没有动但三合一横放,高频头让卖家改了功率。频谱仪是 RF EXPLORER 2.4G版本马鬃上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称辐射的天线横放效果更好,尽量远离金属物体以避免天线失谐,我的d7e原天线没有动但三合一横放,高频 ...

短接了电阻,感觉功率还是不如D10。
用RX1002满功率地面拉距,D10有600米,短接了电阻的D7E只有2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了电阻,感觉功率还是不如D10。
用RX1002满功率地面拉距,D10有600米,短接了电阻的D7E只有250米... ...

这个比较离谱了,如果d10是100毫瓦,那这个对比的d7连20毫瓦都不到。是否用的2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