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大S刹车力度设置

楼主(2017-07-27):
求教大S刹车力度设置,我只看到3种模式,但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单独设置刹车力度,哪位资深大S玩家可以解答,谢谢

网友A:
其实默认设置就可以,我们都换了无刷电调,原厂没调过,建议无刷
<

网友B(2017-09-11):
引用 网友A:
其实默认设置就可以,我们都换了无刷电调,原厂没调过,建议无刷
无刷??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