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不懂这个朗宇是不是正品,求答案

楼主(2017-07-27):
求各路大神看看这个X2204S,因为刚进这个圈子,然后看到了这款电机,但是在官网上又没有这款电机的参数,我怕这个是有问题的。有使用过的或者是有其他推荐的都来说下,本人机架360(本人大学生比较穷苦不求最好)

网友:
去买银燕的吧,更便宜

网友A:
朗宇2205 50元一个的就很好用

网友:
萌啥新?大老爷们还卖萌??

网友:
不如买Kingkong GT2205更好

网友:
豪客2205,钢轴,单线,才是硬道理
主要是不贵

网友:
现在电机这么多,不知道那种好,论坛该测试一些好有个参考

网友:
这个是老款的,现在很少见了,可能停产了吧

楼主:
这个网站有毒呀。电脑进不来。老是卡的 你们呢???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那款???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这个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那款???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

网友B:
而且360的机架还是建议用2212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360的机架还是建议用2212的电机

是我不好意思。这个5imx。好像我使用Wi-Fi不让上 。。。我都使用4G了。才让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不好意思。这个5imx。好像我使用Wi-Fi不让上 。。。我都使用4G了。才让进

是5imx的服务器太烂,不是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imx的服务器太烂,不是网络的问题。

应该不是吧。我使用4G网路就可以进。Wi-Fi就一直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使用4G网路就可以进。Wi-Fi就一直进不去。

我就在用wi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用wif啊

可能我这里网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