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机是温州飞越的,遥控器是乐迪at9,请问一下怎么调3D ...
我飞机是温州飞越的,遥控器是乐迪at9,请问一下怎么调3D 螺距

楼主(2017-07-27):
我飞机是温州飞越啊,
遥控器
是乐迪at9,签到问一下怎么调3 D

网友A:
新人先潜水再问问题

网友B: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网友B:
我记得优酷上有视频

网友C:
会悬停吗?

网友D:
会航线吗?

网友E: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F:
遥控器上有个键叫3D开关,打开就可以飞3D了。

网友G(2017-10-02):
在说明书上查设置IDEL的方法就行了,如果这都不会那就再练练,不要乱来伤到无辜

网友H:
隔 壁电直区翻够20000个帖子再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隔 壁电直区翻够20000个帖子再来
用不着那么多。

网友I:
只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舵机的用处是什么。几个舵机给大桨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直机是怎么飞起来的?
3、直机是怎样改变姿态的?
然后认真读遥控器说明书,这种问题就不会问了。

网友J:
请问普通模式的大桨角和3d模式的大桨角分别是多少?(最低角,悬停角,最高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