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epp 3D装机技巧,装机问题。

楼主(2017-07-27):
请问纸铰链链接舵面,如何安装,如何打胶呢?

网友:
一面先插好点点502  再插进另一面调整好空隙点点502 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502有渗透性,推荐两边都插好再滴。

网友:
先插好再滴,铰链可以自己渗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有渗透性,推荐两边都插好再滴。

那是不是尾翼和机身不能紧贴着,要留一点缝隙。然后在缝隙这滴502到铰链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尾翼和机身不能紧贴着,要留一点缝隙。然后在缝隙这滴502到铰链上。

留一丝缝隙即可。太紧会影响打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