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普通飞控能实现精准惯性导航吗?

楼主(2017-07-27):
如题,问下各位普通开源飞控的传感器能实现进行速度位置推算,30分钟无GPS信号下位置推算误差小于1km这个技术指标吗?不能的话什么级别的传感器可以实现?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个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了   路过顶贴

网友A:
用3万rmb左右单价的陀螺的工业无人直升机飞控,30秒丢星也能持续自主航线,楼主自己想吧。

网友:
貌似波音飞机上的惯导系统能够实现一小时误差一海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万rmb左右单价的陀螺的工业无人直升机飞控,30秒丢星也能持续自主航线,楼主自己想吧。

要三十分钟内误差都不超过一公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三十分钟内误差都不超过一公里哦

是啊,有了上百万的激光陀螺,还得有价值更高的惯导算法。

网友:
普通飞控想的美,惯性制导本来就不可靠

网友:
你这个不现实,估计上百万才能达到这个精度,况且现在的导 dan什么的都不用惯性导航,或者依赖性很低了,现在主要方向是地形匹配

楼主:
我最近看纵横飞控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2017-09-08):
引用 楼主:
我最近看纵横飞控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希望 不是在 骗你 。拆开看看 用的什么IMU 。

网友:
纵横飞控使用的是专业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 不是在 骗你 。拆开看看 用的什么IMU 。

一个飞控二十多万,拆不起啊

网友:
用差分行吗

网友:
请先去了解一下差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想的多了一点。。。。。。。

网友(2017-10-11):
引用 楼主:
一个飞控二十多万,拆不起啊

  20万估计 内部用的 ADIS16480 之类档次 。

网友(2018-02-13):
霍尼韦尔有一小时漂一度的角速率陀螺 不过估计买不到

网友:
感觉好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