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调整之循环螺距(已解决)

楼主(2017-07-27):
调整到循环螺距,如图:

图左的第三行提到“有用的值在80-110之间。下一页我们会教您如何改善这个,请点击下面的按钮。”        在我的调整中,只有选择值60,才能做到循环螺距8度,如果选择80,则循环螺距有11度,有些困惑,向哪个方向调整才能使机器KBAR中值“80-110”之间,而循环螺距能做到8度呢?

网友:
舵孔不对。
60实际上也能用。

网友:
没事吧  我的也不在有效值内 飞起来也没感觉啥

网友:
不怕麻烦就调拉杆。

网友:
請問何種機種

舵機擺臂球頭使用孔內移

主槳夾若可以調整則外移

网友:
舵机臂球头使用孔往里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明白了。

我都是拉到最低照样飞

网友A:
机子是亚拓的吗  亚拓的不用到标准值 可以飞 没有影响 不要去动连杆的长度  也不要去动舵机臂的孔  机械部分安装按说明书原厂数据装  K8那个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是亚拓的吗  亚拓的不用到标准值 可以飞 没有影响 不要去动连杆的长度  也不要去动舵机臂的孔  机 ...

我在这项遇到的问题是  尾管上方的大桨螺距不够8度  到机头上方的桨已经11度了……这咋回事……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项遇到的问题是  尾管上方的大桨螺距不够8度  到机头上方的桨已经11度了……这咋回事……

十字盘不平

网友:
求调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