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格式TATTU电池在固定翼上用过吗?

楼主(2017-07-27):
格式TATTU电池放电倍率高,一般可以用作四轴上,我想用在固定翼涵道飞机上,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我想问一下,有在固定翼上用过此电池的模友吗?好用吗?请告知,谢谢。

网友A:
这么大C数  和同样容量比起来重很多吧

网友:
可以用,很牛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C数  和同样容量比起来重很多吧

从参数上看,仅仅重5克

网友:
绝对可以啊。c数大飞起来爽。

网友:
不差米完全可以滴

网友:
我用来飞直机都行,为嘛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参数上看,仅仅重5克

这么好?当然大C数飞起来安全啊   有时候暴力飞  C数不够导致电压下降快,电压跌3v就会导致电调保护功能启动降低输出功率  然后飞机就再也飞不起来了

网友:
还是按需购买吧···C数适合就可以··太大增加重量··增加开支···土豪请忽略

网友:
很牛逼的电池

网友:
随便用了

网友:
额滴固定翼全部用格式和tattu很好飞.固定翼用45c够用.只有电直和函到才需要75c

网友:
我就用在 2814 3s1300 45c 用在15e上

网友:
还不是一样的用?

网友:
随便飞的   好东西   飞穿越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