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遙控升級1.5W發射功率

楼主(2017-07-27):
大疆官网论坛,有人贴出了破解遥控功率的方法。现在已经惊倒一大片,不少网页已经跃跃欲试。你敢不敢试试呢?
———————————————————————————

Force boost 1.5W,比FCC只有0.4W输出还要强4倍,所有configs隐藏文件,随便下载,还有2进制解码图。只要在DJI GO App加个config小档案,就可启动遥控潜在的强大输出功能。选择包括有:强制CE模式,强制FCC模式,强制1.5W遥控最大输出,强制显示32信道等等。

——-以下是微信公众号的教程教程(文章最后面有下载地址)————————–
修改步骤 1.下载修改参数文件下载地址█████████████████████████(点击上方篮字关注航拍不NG,发送‘航拍不NG’获取下载地址)不懂的加QQ群464844256提问讨论,群里也有文件可以下载。2.替换设备中DJI GO文件1)安卓用户:修改文件名为.DJI.configs,将.DJI.Configs文件放于/Android/data/dji.pilot/files/
2)IOS用户:修改文件名为DJI.configs,将DJI.Configs文件用iTune拖入DJI GO或者DJI GO 4应用内

实际测试可达10KM(无干扰区域),图传信号稳定。不建议大家修改成boost模式,功率太大增加遥控器耗电。测试结果说明增强确实是很有用。本文仅做技术测试,请按照当地法律法规操作无线电。
相比花费1600RMB改装火星人增程,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实惠的。这种方便除遥控电池的电量消耗也增加了,对设备并没有其他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下载地址———————————dji.configs_force_boostdji.configs_force_fcc

网友:
福斯9才100MW的发射功率。

话说,0.4W不犯法吗?1W不犯法?

网友:
对身体不好吧,飞飞机还折寿

网友:
不能自动选择

网友:
连接上遥控器直接又回到原样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真的?有飞友测试过?

网友:
请问能够PM我一下32信道的安装方法,1919197@qq.com 先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我已经安装了,不过楼主说IOS下的文件名修改为DJI.configs,好象我在国外的那个论坛上看的还是要修改为.DJI.configs,都是前面要带.的,不过现在苹果的系统不让你改文件名为前面带点的,我是在WIN7下改好了后拖进去的。
我在YOUTUBE上看到老外测试了,是用的SDR直接测试的,很明显的发射信号强多了。
另外,大疆论坛上,那个人发了两次都是给删了,说明了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据说是老毛子分析出来的。

网友:
1.5W分分钟要烧发射芯片的节奏

网友(2017-08-30):
怎么能看出,参数修改是否成功?

网友:
1.5w 的高频管比 0.1w 高频管贵得多,而且焊盘也大得多,需要更多的供电和散热,可能还需要多一级前级,从电路设计上就有很大不同,在需要 0.1w 的场合装个 1.5w 的管子?我不认为大疆会去做这种傻事。

网友(2018-01-28):
这文件什么鬼,都是01,这么简单就改了发射功率?

网友:
只要能改成FCC功率就行了,有具体教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