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直论(三)】伟力120的维修.养护及使用技巧

楼主(2017-07-27):
  本期将和大家讨论伟力120的维修.养护及使用技巧。
  (一)老套路,首先要讲排震,震动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和k110基本相同,详情请参照上期【微直论(二)】。补充一点,因为120是2s动力,所以炸机损伤也更大,如果碰巧炸机时是尾巴着地,有时会出现尾电机轴弯曲的现象,导致震动的同时也会造成锁尾不好。维修时应留意。
  (二)在更换电池时,有时会不小心把电池接反,一般情况下是插不进去不会连电,但用力过大就会连电,立即冒烟,一般会认为是电调烧毁,但实际上却是……插头处烧焦(短时间)

  如果反接时间过长,导致电调烧毁,首要要检查5V稳压器。 型号是KIA78D05F(价格1元/个)电池电压输入,5V输出,
  其次检查贴片mos管,型号是4728 购买时搜索AO4728 详细参数(故障检查时用的到)
  (三)许多朋友在炸机后出现对不上频等异常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是电路板上是零件炸没了(楼主本人遇到2次),一定仔细检查,如果怀疑是电调损坏请检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请参照下图)。
  (四)之前有朋友说原厂舵机容易坏,在切了舵机臂就不常坏了,所以说切舵机臂是很重要的(切完记得套上一个热缩管),如果还是容易坏,原厂舵机价格高,不妨使用银燕9251舵机,或者更换金属舵机(金属舵机插口与原厂的不一样,需要将原厂插头更换上去(部分卖家也会帮忙更换)或使用转换线
  (五)建议:1.每飞一电就要给尾电机降温,不然坏的很快。2.购买飞机时带一根USB充电器,虽然使用方便,但精度不高,长期使用会损害电池(电池电压低于7.2v舵机就会狂抖)。3.为了减少炸机时对主板的损伤,建议大家把电调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换成软线
  (六)注意:120的尾电机是2s电机,市面上大部分8520电机都是1s,购买时需注意。脚架与机身的连接并不牢固,测试飞机时一定不要抓着脚架推油门,以免造成伤害。
   本期【微直论】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敬请期待下期。
   此贴仅楼主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商家.组织和个人,评价如有错误,请告知纠正,十分感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敬请海涵!不喜勿喷,请键盘侠手下留情。最后祝大家天天爽飞不炸机。

网友A:
我是拒绝切舵机臂的,可能看到的玩家心里暗爽,等我炸了看我哭,可我炸完之后捡起来一样能继续。可能看到的卖家也会暗爽,好好的小伙儿非要装逼,来我这儿把装逼费(舵机齿钱)交了,不过我就是不炸齿。

装逼有风险,我不愿意切舵机臂是因为个人感觉和450使用易碎舵机臂一样,虽然齿没崩,但是炸机不切熄火不翻正不打平,炸下来能量是一样的巨大,没错几次以内没啥事,也就调个舵机臂位置,几次以后呢?不还得换舵机臂,不然多松啊,想想就松的一逼,所以综上所述,我是拒绝切舵机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拒绝切舵机臂的,可能看到的玩家心里暗爽,等我炸了看我哭,可我炸完之后捡起来一样能继续。可能看到的 ...

切了舵机臂,上了一圈弹簧和硅油,怎么炸都能直接掰回来,并且飞行不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了舵机臂,上了一圈弹簧和硅油,怎么炸都能直接掰回来,并且飞行不打滑

个人排斥不是因为打滑,是因为会有虚位,可能悬停温柔动作没啥事,3d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3D舵机臂移位惨炸的飘过啥也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舵机臂移位惨炸的飘过啥也不说了……

套一个热缩管就没事了

网友D:
120电池多少V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电池多少V保存?

7.7v

网友E:
楼主可否提供意见!

我的其中一架120炸机后出现对不上频,当按对频开关后只有一戋红灯长着,蓝灯完全无反应.之后重开电源也只有一戋红灯长着.

目测找不破损,电调电压正常4.1v,主板背部刻上3.3V和5V的测试点都正常.
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提供意见!

我的其中一架120炸机后出现对不上频,当按对频开关后只有一戋红灯长着,蓝灯完全无反应 ...

哎,确实不好修,老大难问题

网友:
必须切舵臂

网友:
楼主,我的主板就是电池插反了,我感觉你应该能修好,表面看上去找不到烧掉的地方,就是对不上频,你收不收。我qq2444198976

网友F:
没有炸不坏的舵机,切舵机臂是目前最好的方案,切完也一定要处理一下,套一层热缩管感觉不够,两层比较合适,一劳永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确实不好修,老大难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难搞,或者要尝试"鱼之乐"大哥的建议,把K110主板改为K120用.

其实"dxg"大哥早已说过要把K120电路板加上保护胶贴,只是自己以为在草地玩可以放纵一下.

另外楼主发的贴很精彩,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的确难搞,或者要尝试"鱼之乐"大哥的建议,把K110主板改为K120用.

其实"dxg"大哥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