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433 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27):
看网上的介绍都是说如果要实现16通道的话,必须要两个
遥控器
,一个接ht口一个接rc口。难道一个遥控器不可以控制16通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有16通的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有16通的遥控
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网友B(2017-10-21):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有16通的遥控
你好,能说下怎么设置么,我设置出来只有1-8通道,9通道之后的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