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我想请问250机架 上naza飞控。变身航拍机

楼主(2017-07-27):
主要是想玩小轴距的航拍机。关于某疆。入手价格是问题。就动手diy一个。为什么小机架不适合航拍。而“晓”不是一样可以么。有没用前辈给点建议。或有相同创新意识的请在下面留言吧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A:
可以的  轴距可以小  动力一定要够。你最好是用3108以上的电机  配6s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轴距可以小  动力一定要够。你最好是用3108以上的电机  配6s动力

那么大。我20A 2204

网友B:
280架子配2205电机,20/30A电调,再配2块3s2200+电池。飞行器本体就这么配。摄像机山狗/runcam加5.8G图传发射机
如此一来可穿可拍,两不耽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架子配2205电机,20/30A电调,再配2块3s2200+电池。飞行器本体就这么配。摄像机山狗/runcam加5.8G图传发 ...

可行没问题。naza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没问题。naza飞控

我自己是拿穿越机飞控这样做你们虽然用的不多,但也不愿舍弃穿越机的高航速。naza我没有在小轴距飞机上试过。个人感觉应该也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行没问题。naza飞控

需要加个备注的是如果进行4k拍摄的话,摄像机上恐怕要花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个备注的是如果进行4k拍摄的话,摄像机上恐怕要花点钱。

方便加微信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加微信不

我微信满了,你就在这留言说吧,没问题,我看见了,及时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微信满了,你就在这留言说吧,没问题,我看见了,及时回你

我就是250架子 20A 2204 电机。然后加naza控。稳就可以。用不着像航拍那样的要求。 只要能返航。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250架子 20A 2204 电机。然后加naza控。稳就可以。用不着像航拍那样的要求。 只要能返航。定高

280主要是抗风性能略好,250的架子最成熟,网上有非常便宜的,而且有配件。电机的话,如果不考虑带大的相机,2204够用了。naza主要是我没在小轴距上用过,所以有一说一。另外,螺旋桨建议分配5045或6045的3叶。遥控器配一个七通道,为两轴云台留出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主要是抗风性能略好,250的架子最成熟,网上有非常便宜的,而且有配件。电机的话,如果不考虑带大的相 ...

现在我用的cc3d。高度不稳定 咋个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的cc3d。高度不稳定 咋个调试

我是用默认没怎么调过。最开始拿到飞机的时候,有飞机往一边歪的问题后来电机调过之后就没事儿了后就没事儿了,参数上没怎么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默认没怎么调过。最开始拿到飞机的时候,有飞机往一边歪的问题后来电机调过之后就没事儿了后就没事 ...

您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