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我的P4怎么刷新不了固件?

楼主(2017-07-27):
我在电脑上下了P4的调参软件,安装后老是出现下面的提示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模友及大疆的售后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换个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系统吗

换什么系统啊?谢谢回复。

网友B:
现在一般都用GHOST版的操作系统,程序多多少少会有精简和改动,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怪异问题,建议重装另外版本的操作系统,或者在其它电脑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都用GHOST版的操作系统,程序多多少少会有精简和改动,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怪异问题,建议重装另外 ...

谢谢兄台了!此情况确实在不同电脑上出现过。我在两台电脑上都下了P4调参软件,其结果都出现了以上图中的几个情况。

网友C:
DJI Assistant 2完全不支持XP这种老系统,换WIN7,WIN1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 Assistant 2完全不支持XP这种老系统,换WIN7,WIN10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