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挂航炮

楼主(2017-07-28):
今天实验了把炮绑在z84一侧的机翼上升空发现一侧的重量增加对操控的影响并不大,可以改进从前必须把炮绑在机腹正下方的方法不会烫到手,但是胶带把炮黏在机翼下并不牢固发射时后坐力会把炮筒反向冲出导致射程不远,在线征集固定方法         视频http://m.youku.com/video/id_XMjkyNTY1ODEwMA==.html?spm=a2h0k.8191393.bodydiv.5!2~5!4~A&from=s7.8-1.2&source=http%3A%2F%2Fwww.soku.com%2Fm%2Fy%2Fvideo%3Fq%3Dz84%25E7%2581%25AB%25E6%258E%25A7%26f%3D1%26kb%3D140200000000000__z84%25E7%2581%25AB%25E6%258E%25A7%26_rp%3D1501199405722hkycH0

网友A:
什么炮,没流量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炮,没流量看视频

过年的一方盒子那种发射出去炸的炮,拆成一根一根绑机翼上

网友:
会玩会玩很漂亮

网友B:
就一下 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下 不过瘾

有从前实验各种连发威力大的,就看优酷这个名称的里面的视频

网友:
打一炮呀,什么也没看见

网友C:
怎么不用C1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C1挂!

z84都可以挂的话 c1 肯定没问提

网友D:
应该挂个V-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挂个V-2

还挂个战斧呢

网友E:
哗!你是去如何控制点燃跟放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哗!你是去如何控制点燃跟放炮的

面纸搓成卷然后浸泡于硝酸钾饱和溶液晒干制成,一根很短的能延时很久就是不能穿小孔,其他都跟正常导火索一样

网友F:
就放个二踢脚,搞的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放个二踢脚,搞的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放个二踢脚,搞的太复杂了吧

想放好,也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面纸搓成卷然后浸泡于硝酸钾饱和溶液晒干制成,一根很短的能延时很久就是不能穿小孔,其他都跟正常导火索 ...

即是不是自己控制什么时候放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是不是自己控制什么时候放炮的?

只能根据导火索的长短预先设定大概发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