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耐用 亚拓新款尾旋翼夹座组

楼主(2017-07-28):
加粗加大  更结实更耐用

与老款桨夹对比

开装

老规矩 不管是旋翼头横轴  还是尾中联   都把孔内清理一下

尾中联螺丝改为4MM     更加结实     个人装机习惯旋翼头横轴跟尾中联的螺丝胶打的比较多一点       只要拆过螺丝都会换掉

上润滑脂

装好

切记尾桨的松紧度  用手指可以轻轻掰动

网友A:
推力轴承在最外面,死性不改?

网友:
骚的一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在最外面,死性不改?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底推力轴承该在里面还是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底推力轴承该在里面还是外面。

推力轴承应该在2个深沟轴承之间,这样受到侧向的力较小

网友:
好强壮 好骚的样子

网友:
可深沟轴承在外,不好打螺丝胶

网友:
升级更安心。爽飞~~

网友:
这个绝对结实耐操

网友:
哎,又要花钱了。。。

网友:
只要耐操~~~该升的必须升

网友:
这个一定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