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车架问题

楼主(2017-07-28):
入手了一套国产的全金属1:10车架,新手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组装好,但是昨晚试了下车,在波箱还是传动轴那一直都有嘎嘎嘎的摩擦声音,问了商家说全金属的都这样,需要慢跑一下磨合磨合....
我就知道真车需要磨合期,RC车..真的需要吗~求老司机告知...谢谢~

网友A:
好车装完就很顺滑。油车的发动机需要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车装完就很顺滑。油车的发动机需要磨合。

那就是说 我又被坑咯~~

网友:
安装不同心会有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 我又被坑咯~~

你检查到底是哪里出声音,是零件工艺问题还是你安装问题。如果是全金属的传动系统声音就是大点。但不会嘎嘎嘎有韵律的这样响,这种声音有可能齿轮同心度不好,咬合间距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到底是哪里出声音,是零件工艺问题还是你安装问题。如果是全金属的传动系统声音就是大点。但不会嘎 ...

晚上回去把传动轴拆了 看是不是波箱有问题,然后再装传动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到底是哪里出声音,是零件工艺问题还是你安装问题。如果是全金属的传动系统声音就是大点。但不会嘎 ...

如果是波箱的声音 那咋搞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波箱的声音 那咋搞吖...

我也才入了一个攀爬,齿轮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才入了一个攀爬,齿轮不同心。。

我试过了,是波箱里两个齿轮靠得太近了,放松一点 声音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是波箱里两个齿轮靠得太近了,放松一点 声音就正常了

在轴上加一截套管或者加装一个轴承应该可以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才入了一个攀爬,齿轮不同心。。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4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46

我总透明胶绕了两圈,重新装那个最大的齿轮,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透明胶绕了两圈,重新装那个最大的齿轮,问题解决了

我看了一下竟然是那个轴的头(有丝那头)有些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