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3 OSD黑屏,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楼主(2017-07-28):
      F3飞控用的这款MINI OSD,之前用过几个,显示都正常。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都坏了。现在手头还有两个备用,拿出来想用的时候才发现,黑屏无图像,开始以为是飞控或是图传、摄像头的问题,检查发现,只要OSD不接飞控,图像都正常,OSD的GND、5V、TX和RX任何一线接到飞控,都会黑屏,什么都不显示。换另一F3,问题同样      读取OSD设置正常。

网友A:
检查下是否飞控设置问题。如果用uart 2 口接OSD, 则“MSP”要选上。如图。

osd setting

osd sett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否飞控设置问题。如果用uart 2 口接OSD, 则“MSP”要选上。如图。

借楼主的主题,也顺便请教诸位摩友,为什么这个Micro MinimOSD 这么容易坏,我用了7-8个,都折了,会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电调是开了刹车的,与此有关? 另外我也在电源输出端加了低阻的电解470uF, 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手上还有F3,不带内置OSD, 放弃了心有不甘,请教坛内大神/大侠/大拿出手指点一二可否?拜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主题,也顺便请教诸位摩友,为什么这个Micro MinimOSD 这么容易坏,我用了7-8个,都折了,会是什 ...

谢谢。开了UART2端口了。之前用过几个了,也是很容易 就坏了,有时飞着飞着正常降落,再起飞就不好使了。

网友:
昨天刚刚坏一个,莫名其妙就挂了,

网友:
这货损坏率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