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自制的1S电调;做的小飞机

楼主(2017-07-28):
一个自制的1S电调,一个6g的舵机,一个天地飞4通接收机,一个8520减速组   起飞重量48—52g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请问:1S电调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另外,用的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S电调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另外,用的多大的桨。

1S电调是直流,   138mm桨.

网友:
翼展多少?

楼主(2017-10-30):
   哦   翼展420mm

网友B:
这种桨振动大吗?我手上的转起来振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振动大吗?我手上的转起来振动很大。

  振动大的桨,在桨叶的中部上 点 胶布。

网友C:
这么小的翼展加了多大的下拉?和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翼展加了多大的下拉?和右拉?

           下拉3度,和右拉2度。

网友D(2017-12-03):
8520减速组有链接吗?搜没搜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520减速组有链接吗?搜没搜到,谢谢!

有,没有就加个空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