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吸水舵和水冷

楼主(2017-07-28):
请问各位大虾,吸水舵要多快的速度才能把水“吸”起来啊,如果不行,自己淘宝上买了个小的齿轮泵,可是一会就烫的不行,我是用4节5号充电
电池
做的电源

网友A:
30码就可以吸起来

网友B:
吸水泵要隔膜泵啊,,,水泵自身也要散热,而且6V电压有点不够,,,,

网友C:
我的小公主号要是慢慢开,水就吸不上来了吗

网友D:
并不是全靠速度就能吸上水···还要看你的水冷管分布是否合理··不合理的话你跑80也不一定能有水··
小水泵吸水上来首先需要给自己降温哦···我的用2S供水泵铜管给电机降温···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