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120d02s 普通模式,左旋和右旋速率不一样

楼主(2017-07-28):
如题,请教要怎么调整?

配置:原装接收+3018舵机

手上还有一个3013,如果有必要可以更换上去,求教调整!

网友A:
控里的舵机行程是否调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的舵机行程是否调置一样

嗯,是一样的……

网友:
渣技术人士表示换kbar就好了,原厂陀螺没有自旋优化不会飞

网友:
原厂陀螺调不了,只能从控里面调左右方向总量

网友B:
检查尾齿有无打滑,若无,则:
在尾舵机中立点时,调整成尾旋翼+3度螺距。
试飞,
如果左转快,再加点螺距,反之,减点螺距。

还要注意调整螺距曲线,使之正确,特别不要让大桨转速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齿有无打滑,若无,则:
在尾舵机中立点时,调整成尾旋翼+3度螺距。
试飞,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