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电脑不识别~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8):
接上电脑是一个叹号,CP210驱动也下载安装了~没反应。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使用 Zadlg  也没反应

要么跑到~  IDE/ATA  控制器~要么跑到 ~串行控制器~就是回不到端口(COM)

网友:
线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那当然是换飞控啦。。。

网友:
装个360驱动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