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si4463做433增程的

楼主(2017-07-28):
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关于4463的增程方案。之前那个openlrs使用是si4432.听说4463的性能优与4432所以毫不犹豫就买了几块。后来一试不行!晕死了。如果不行的话,这个4463可以用来做什么?

网友A:
怎么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试的?

就是把以前的4432拿下来换上4463,管脚对应好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以前的4432拿下来换上4463,管脚对应好焊接

你肯定没看过芯片资料吧,这两个芯片不通用的si4463改进了好多,寄存器都不一样,驱动程序肯定就不同了,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没看过芯片资料吧,这两个芯片不通用的si4463改进了好多,寄存器都不一样,驱动程序肯定就不同了, ...

唉!请问4463可以用来做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请问4463可以用来做什么玩意?

网上有驱动程序,可以自己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以前的4432拿下来换上4463,管脚对应好焊接

真是艺高人胆大。4463是新品,4432的替代芯片,但并不是pin2pin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艺高人胆大。4463是新品,4432的替代芯片,但并不是pin2pin兼容的。

外行人嘛!看到有人在试了,就误会了!请问有关于4463的di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