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与rx601对不上频

楼主(2017-07-28):
华科尔接收机rx601一直快闪,就是与d10对不了频。

网友A:
先看下是不是有固定码,把固定码取消再对频,对上再设置固定码

网友(2018-01-03):
找到问题了吗?可能是接收的问题。我也有一个是这样

网友(2018-12-21):
F12e跟x350夜对不上频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是不是有固定码,把固定码取消再对频,对上再设置固定码

你好,怎么清楚固定码,或者接收机恢复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