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捕食者100A电调性能如何

楼主(2017-07-28):
如题  这款电调性能如何  可以用在550直升机上吗

网友:
固定翼用的吧

网友A:
固定翼用的电调 没有定速 BEC电流也不够 觉得拿来飞直升机不太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用的电调 没有定速 BEC电流也不够 觉得拿来飞直升机不太合适啊

定速有的

网友B:
定速可以用陀螺仪,设备可以2S直接供电,缓启动怎么办

网友:
能刷bl的电调都是好电调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别混用,不差那点钱,安全稳定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可以用陀螺仪,设备可以2S直接供电,缓启动怎么办

缓启动这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