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加速计校准后还是显示X,如何正确校准?

楼主(2017-07-28):
inav固件,加速计多次校准但一直显示X,如何才能正确校准加速计?加速计选择的是mpu6050。

网友:
加速度计选auto试试,不行就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
这个是六面校准

网友A:
试试吧    六面  按照步骤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    六面  按照步骤来

谢谢,谢谢。终于搞定了。inav一定要全部显示绿色才能解锁电机。这下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终于搞定了。inav一定要全部显示绿色才能解锁电机。这下终于搞定了。

客气啦   我最近也打算玩玩f3   自己慢慢摸透的

网友B:
F3也啥要刷INAV固件?难道比BF固件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也啥要刷INAV固件?难道比BF固件好吗?

inav 支持GPS可以设置航点和失控返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下有关于调pid的教程吗?关于ina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问下有关于调pid的教程吗?关于inav的

没有
默认 小飞翼就挺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