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那些事_110x电机杂谈

楼主(2017-07-28):
一图流。。
玩上FPV也没多长时间,但已经身中剧毒。。可惜好飞场难找,就玩上了小穿越机,基本都在室内室内飞飞。。
玩到现在时间都花在了测试各种零件、装机、画机架上。。飞的时间远远不及,所以水平还是个渣。。
写出这贴分享下各种110x电机测试的一些想法。图里从1102-1106都有(有个0705的叛徒。。),Kv从4000kv到8500kv。大部分市面上有的电机,都买来测了测。
每个都是毛爷爷买来的,我可不是啥托。。今天也不是把每个电机的测试数据列出来让大家看哪家好哪家坏。(有些颜值还是很高的。。)
主要和大家讨论对于现在火热的小机机上的电机kv值,电池s数,桨的一些杂事。

首先来看看1104(1102,1103) 7500kv
右边一列基本都是1102,1103,1104,7500kv(8500kv),也就是现在主流80-130轴距小机机用的电机。这样的动力配置可以把整体带电池重量控制在100g以下,重量小容易控制。套上桨保护圈,室内飞也比较安全。也有不错的动力。
大家用起来可能就会纠结改用什么桨。。图中间的那些桨都是测试过的,有几个2寸1.9寸3叶桨好像漏了。。那些个2寸3叶也不太好就没怎么测,主要原因的拉力小震动大一炸就断。。
主要候选可能是最上面一排右边的2寸4叶2035桨,倒数第二排的5叶1935桨和最下面最近出的2寸5叶2038桨。2035和2038叶尖圆滑叶片比较薄平衡好,所以测试出来效率比较高。1935桨方头,叶片比较倾斜,测出来拉力略高。下面是某1104电机用我矿泉水瓶子改装的拉力计测出来的一些参数对比:
首先是1935桨(电压8.4V)
THR                Pull(g)        电流(A)        拉力功率比%
1100        3.1                0.14                2.63
1200        11.5                0.50                2.73
1300        24.3                1.14                2.53
1400        39.2                2.00                2.33
1500        54.4                3.12                2.07
1600        71.8                4.32                1.98
1700        87.7                5.62                1.86
1800        105.3        7.04                1.78
1900        121.4        8.58                1.68
然后是2035桨:

1100        3.0                0.14                2.55
1200        11.1                0.48                2.75
1300        23.3                1.04                2.67
1400        36.3                1.83                2.36
1500        52.6                2.84                2.20
1600        69.5                3.99                2.07
1700        86.8                5.28                1.96
1800        101.8        6.7                1.81
1900        120.2        8.3                1.72

对于2s 7500kv 2035/2038实际是个比较好的选择,桨比较耐炸,拉力实际也不比1935差多少,而且效率还比较高。
机友如果有玩100-130轴距这些可以上3寸桨的,效率与动力会有质的提升。
下面是同一个电机同样8.4v供电使用2叶3寸桨做出的参数:
THR                Pull(g)        电流(A)        拉力功率比%
1100        5.1                0.15                4.04
1200        18.5                0.52                4.23
1300        37.6                1.17                3.83
1400        59.3                2.09                3.38
1500        82.0                3.18                3.07
1600        103.8        4.46                2.77
1700        132.8        5.97                2.65
1800        155.1        7.71                2.39
1900        176.7        9.51                2.21

得益于桨叶的拉大,拉力和效率有很大的提升。100g的机重配上这样的动力也可以爽飞了。不过100-130轴距都可以用1306和1407了,喜欢暴力的朋友们也不会选择110x电机了。。
谈完桨然后可以来谈谈电池s数。
110x主要是2s供电,然后大家有时会犹豫能不能3s供电。(现在还有不少1s的小FPV。。我也折腾过几台。。)
3s供电是可以,只是7500kv不太适合3s供电。先来看一组数据:
同一个电机,同样的桨,先是2s供电(8.4v)
THR                Pull(g)        电流(A)        拉力功率比%
1100        3.2                0.13                2.93
1200        11.3                0.44                3.05
1300        22.2                0.96                2.75
1400        34.8                1.68                2.47
1500        48.2                2.55                2.25
1600        63.6                3.53                2.14
1700        77.9                4.62                2.01
1800        91.2                5.84                1.85

再是3s供电(12.6v)
1100        7.2               0.20                2.85
1200        22.7               0.75                2.40
1300        42.6               1.61                2.10
1400        63.3               2.71                1.85
1500        82.4               3.99                1.64
1600        102               5.39                1.50
1700        121               6.94                1.38
1800        136               8.54                1.26

可以看到3s在拉力上会高出很多,但是效率低下。。所以发热严重。。这已经不是调整滤波加减震可以解决的问题了。。短时间可能问题不大,时间一长电机会退磁动力会变差,甚至会烧掉。。
那什么样的电机适合3s,这时候就是最先图片左边一列了。。
最近冒出一些4000kv-5250kv的电机,kv值低的比较适合高s数的。解释起来也不难,同样s数,Kv值越高转速越高,转速越高负载越大消耗的功率越大。而低s数获得同样功率电流就大,电流大就会在线圈内阻上产生更多无用的热量,所以效率就低了。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我自己都写帖子写烦了。。)
同品牌的1106电机,相同桨叶,不同kv值,不同电池供电。4500kv用3s供电,7500kv用2s供电。
12.6v        4500KV         2寸4叶
THR                Pull(g)        电流(A)        拉力功率比%
1100        2.1                0.11                1.52
1200        8.4                0.32                2.08
1300        17.7                0.65                2.16
1400        29.8                1.06                2.23
1500        43.6                1.60                2.16
1600        61.1                2.21                2.19
1700        78.0                2.92                2.12
1800        95.0                3.70                2.04

8.4v         7500KV         2寸4叶
1100        2.6                0.21                1.47
1200        10.1                0.65                1.85
1300        21.3                1.31                1.94
1400        34.8                2.12                1.95
1500        50.9                3.11                1.95
1600        67.3                4.20                1.91
1700        85.2                5.46                1.86
1800        101.7        6.85                1.77
效率上明显3s高于2s不少,即使电池重些,多加10g负载,效率也比2s高。

至于拉力方面4500Kv *12.6v=56700RPM < 7500kv * 8.4=63000RPM,所以拉力稍小些。
不过4500kv用2s,拉力就略小了。。所以某燕的Babyhawk电机挑选的KV值就很巧妙,使用了5250kv。2s动力不弱,3s可以暴力。
4500左右这个kv值,比起2寸桨更适合2.8或3寸桨,低kv值搭配大螺距或大尺寸桨叶会有更好的效率和动力。
这边就随便给一组数据:
相同电机,相同供电,不同桨叶:
2寸5叶1935桨
THR                Pull(g)        电流(A)        拉力功率比%
1800        80.0                2.99                2.12
3寸2叶桨
1800        130.0        3.61                2.86

我实在写不动了。。东西都比较基础,给大家在电机选择,电池选择,桨选择,提供些简单参考。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配置。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
这些测试结果对于我的选择和改装真是太太太有用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测试结果对于我的选择和改装真是太太太有用了。感谢。

有用就好

网友B:
楼主的测试很有意义,赞!有个建议,测试电压,2s应该用7.6V或者7.4V比较好,满电的2s一飞起来就掉到七点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测试很有意义,赞!有个建议,测试电压,2s应该用7.6V或者7.4V比较好,满电的2s一飞起来就掉到七点几 ...

嗯嗯,有道理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告诉结果吗?对新人比较有用

网友:
留用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