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普及一下航海模型的具体的区别

楼主(2017-07-28):
自己只玩车,今天看到江苏省航海模型锦标赛的规程,才知道还有这么船模还有这么多种,哪位高手能给普及一下这些具体的标准是什么,谢谢

1.提高级电动三角耐久竞速模型(ECO-EXP)

2.电动方程式追逐(ECO-MONO-I)
3.电动耐久半浸桨双体竞速模型(ECO-HYDRO)
4.迷你级电动三角竞速模型(ECO-MINI)
5.标准级电动三角耐久竞速模型(ECO-MINI-ST)
6.电动三角绕标竞时(F1-E1Kg)
7.内燃机动力三角绕标竞时(F1-V3.5)
8.内燃机动力耐久模型竞速艇(FSR-V3.5)

1.E级遥控模型帆船(F5-E)
2.S级遥控模型帆船(F5-S)
3.迷你级遥控模型帆船(F5-550)
4.仿真(套材)航行模型舰船(F4-A)
5.电动绕标竞速艇(F3-E)
6.内燃机绕标竞速艇(F3-V)
7.仿真(商业套材)航行模型舰船(MINI-F4)
8.电动模型拔河赛(ECO-B)

1.仿真(划桨.帆船)模型(C1-A)
2.仿真(划桨.帆船)模型(C1-B)
3.仿真(水线船)塑料拼装场景模型(C3)
4.仿真(袖珍)模型(C4-A)
5.仿真(袖珍)模型(C4-A)
6.仿真塑料拼装模型(C6-A)
7.仿真塑料拼装模型(C6-B)

网友:
海航模型级别(基础常识)

A/B类  直线竞速和圆周竞速模型。

C类 为仿真模型, 仿真模型竞赛共分以下六个级别:
C1 级------无动力船舶模型,即划桨船或帆船模型;
C2 级------有机械动力的船舶模型;
C3 级------设备模型、零部件模型和船舶剖面模型,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场景模型;
C4 级------按 1 : 250 或更小的比例制作的 C 1 、 C2 和 C 3 级模型;
C5 级------装在玻璃瓶或者其他玻璃容器内的模型;
C6 级------塑料材质的商业套材模型;
C7 级------ 纸板、纸质模型。

D类 ------ 自航模型

ECO 组-----在规定时间内,参赛模型共同绕标竞速航行,航行圈数多者成绩领先。 ECO 组共分以下两个级别:
ECO-EXP 级(提高级)------1 个或多个电机动力,水中螺旋桨,模型总重量大于 1 公斤;
ECO-ST 级(标准级) ------限用永磁铁氧体 540 、 550 、 600 型电动机、水中螺旋桨,模型总重量大于 1 公斤。
ECO-TEAM 级(团体)------由 2-3 名 ECO 选手组成一个团队,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航线,进行航行接力赛。

F1 组------三角绕标模型组,根据不同动力又可分为内燃机和电动机两种共计 5 个级别:
F1-V3.5 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 3.5 毫升的水中推进器竞速项目
F1-V7.5 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 7.5 毫升的水中推进器竞速项目
F1-V15 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 15 毫升的水中推进器竞速项目
F1-E 1Kg 级: 模型总重不超过 1 公斤的电动竞速项目
F1-E+ 1Kg 级: 模型总重大于 1 公斤的电动竞速项目

F2 组 -----  根据技术数据,按比例制造的仿真舰船模。
F2-A 级------模型总长不超 900 毫米的仿真模型;
F2-B 级------模型总长 900 至 1400 毫米的仿真模型;
F2-C 级------模型总长 1400 至 2500 毫米的仿真模型。

F3 组 -------花样绕标模型组,根据模型所使用的动力划分为以下 2 个级别:
F3-E 级:电动机动力竞速项目
F3-V 级:内燃机动力竞速项目

F4 组 ------套材制作的模型。
F4-A 级-----只对模型进行航行评分,对其建造不予评分;
F4-B 级-----对航行和建造都给予评分的塑料以外套材制作的模型。
F4-C 级-----对航行和建造都给予评分的塑料套材制作的模型。

F5-----遥控帆船模型: 以风为动力,通过遥控操纵,改变风帆和船舵的角度,来控制船行驶速度和方向的模型。
帆船模型竞赛: 模型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对操纵技术和航行速度进行评比。先到达终点者名次列前。
竞赛航线由裁判组按照基本路线,根据风向和风力临时制定。
共分为 F5-M 、 F5-10 和 F5-E 三个级别:
F5- M 级 -- 船长 127.6~128.9 厘米,帆面积不超过 5161 平方厘米;
F5-10 级 -- 模型建造要求为: LWL × S / 122903 ≤ 10(其中: LWL 为模型在淡水中的满载水线长度; S 为帆面积)
F5-E 级 -- 船体总长 1 米 ,帆面积不超过 4000 平方厘米。

F6 组----- 团体表演竞赛项目,表演内容自由设计,但必须与某一时代的航海惯例精确相符。按表演得分高低排名。

F7 组-----个人表演竞赛项目,表演内容自由设计,但必须与某一时代的航海惯例精确相符。按表演得分高低排名。

FSR-V组耐久模型: 自由设计制作的无线电遥控模型。
耐久模型竞赛: 在规定时间内,围绕指定浮标绕圈航行,对航行速度进行评比。圈数多者名次列前。
耐久模型竞赛共分 FSR-V 、 FSR-O 和 FSR-H 三个组别。目前,只有 FSR-V 组被我国正式比赛项目。该组分为以下 3 个级别:
FSR-V3.5 级 -- 内燃机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 3.5 毫升的水中螺旋桨模型;
FSR-V7.5 级 -- 内燃机汽缸工作容积为大于 3.5 毫升但不超过 7.5 毫升的水中螺旋桨模型;
FSR-V15 级 -- 内燃机汽缸工作容积大于 7.5 毫升但不超过 15 毫升的水中螺旋桨模型。

其余的<<海航模型竞赛规则>>中有详细介绍...!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装了一条船,是MONO   它和ECO-EXP   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一个半浸桨一个全浸桨这一个区别?

网友A:
賽事項目名稱與船體定義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可以單獨存在,MONO 1,ECO-EXP,FSR-O都是賽事項目名稱,通常一個賽事項目都允許多種船體參賽。  O/OFFSHORE/離岸/O艇/級賽艇照片集,你可能不相信CATAMARAN是O艇/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560  Wild Thing Mono圖紙連安裝說明下載,48英寸(1219.2mm)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850  NAVIGA FSR-V/H/O簡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617  FSR-O 规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519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069&fromuid=184240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301&fromuid=184240

网友:
賽事項目名稱與船體定義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可以單獨存在,MONO 1,ECO-EXP,FSR-O都是賽事項目名稱,通常一個賽事項目都允許多種船體參賽。

O/OFFSHORE/離岸/O艇/級賽艇照片集,你可能不相信CATAMARAN是O艇/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560

Wild Thing Mono圖紙連安裝說明下載,48英寸(1219.2mm)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850

NAVIGA FSR-V/H/O簡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617

FSR-O 规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519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84240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84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