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控 求推荐

楼主(2017-07-29):
新手入坑 老玩家都建议先买控练模拟器 那么问题来了
要买那个呢 futaba14sg 地平线dx8 jrxg8这三个哪个更好呢 更实用呢 日后准备飞直机亚拓 时不时玩玩固定翼 另外比较在意手感 求大神们提宝贵意见 在下都会认真听取采纳 细细斟酌

网友:
刚开始你随便买个遥控器就行了,价钱控制在600元左右,最少得配置六通道级别以上;不管你用什么控,你要明白,开始用的控只是一个过度品;随后等你对航模知识及原理搞的相对熟悉了后你肯定得再买一款性能比较完善的进口品牌的遥控器了。说到模拟器,肯定不能用高档的控在电脑上练习技术了,因为那会非常伤控的;前面让你花600元左右的控就可以随便在电脑上练习了,同时也可以先买一些普通的飞机也可以用这个遥控器了;模拟器G7左右的就行了。

网友A: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论你买什么遥控器,手法上一定要买“美国手”的;以后即可以玩直升机,同时也可以玩固定翼;如果你用日本手或中国手的遥控器,那以后你只能玩固定翼了,玩直升机你就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论你买什么遥控器,手法上一定要买“美国手”的;以后即可以玩直升机,同时也 ...

这句话我就不大同意了,不少直机高手都是日本手呢!

网友:
当年没办法 只有日本手 现在日本手除了摆 没啥优势

网友:
14sg ,性价比最高的控  手感也非常好

网友:
14sg基本上一步到位了

网友:
新手练模拟器不要求太高,几百块买一个练好了再说,练得好比多贵的遥控都重要。

网友:
还需要过度吗?直接futaba14sg,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快10年的控 照样飞 没失控过 用了下朋友的futaba 没感觉哪里手感好  就是别人问你们控多少钱他的几千我的几百 心里不爽 想换 但是嫌他是英文 futaba什么时候出中文呀

楼主:
练模拟器真的很费控吗

网友:
200块钱的富斯遥控带模拟器,够练手了,有老手说高级控玩模拟器烧机器。我就是用富斯在练,计划啥时候正倒悬停、自旋过关了,在入手好控和直机,免得上来就炸打击积极性。futaba的店里也摸过几台,没感觉出手感区别多大,自己技术练好是关键

网友:
先入个便宜点的尝试一下  在模拟器上练的很熟练了后再考虑上好点的控直接一步到位  过度的那些六七百或者一千多的就不用考虑了  直接上F家的14SG或者18SZ  你说的DX8就算了吧国内的新代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像前几天论坛有个伙计发帖子说控不显示了也没地方修  JR的XG8在这个价位上倒是还凑合2200左右正好这个控的功能也是偏重于直机 F的14我不喜欢两个地方第一是控有点重了 又不是论斤称的做那么重干啥 第二是那个触摸转盘很讨厌  但是F的稳定性那是大家都认可的所以就算有设计不太理想的地方也只能凑合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至于哪个手油门得看你身边的人都用什么手的模式多你就用什么,跟他们最好一致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