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QQ 飞控翻跟头怎么办?

楼主(2017-07-29):
一启动加油就翻跟头,每次都是同一个方向,桨叶,电调顺序都确认了好多次,没有问题,油门已经调校,水平也校准了,飞控说明书中写还要调遥控中心点,要推到油门左上角,灯灯灭了再亮起就好了,可我把油门推到左上角,飞控的绿灯一直亮着,不熄灭,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导,这是我的接线图。不知道线有没有问题。我用的天地飞7,美国手。谢谢。

网友:
也许是水平没校准好吧,我遇到你这种情况都是桨叶装反,或者电调顺序不对,既然你都检查好了,那就重新认真再调一次参数

网友A:
线接对了?

网友B:
桨反了,或者电机反转。不是这些问题那就要调p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反了,或者电机反转。不是这些问题那就要调pid了。

桨和电机都是好的,请问pid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对了?

那两张图片是我的,帮我看看线对吗,谢谢

楼主:
那两张图片是我的,帮我看看线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张图片是我的,帮我看看线对吗,谢谢

这怎么看  我鬼知道你哪根线对应哪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看  我鬼知道你哪根线对应哪个电机

电机的四根肯定是对的,左上1,右下2,右上3,左下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四根肯定是对的,左上1,右下2,右上3,左下4

你先按说明书来  不进入中立点调试可能你的控的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按说明书来  不进入中立点调试可能你的控的行程不够

那怎么弄?

网友C:
估计是你螺旋桨装反了,带字的一面向上,你拍把桨拍照片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螺旋桨装反了,带字的一面向上,你拍把桨拍照片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螺旋桨装反了,带字的一面向上,你拍把桨拍照片发上来

已发,请帮我看看

网友:
看着桨是装对的,不过电机的旋转的方向对吗?

网友:
把桨拆了再确定一下电机的旋转方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请帮我看看

桨对的,旋转方向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四轴顺序问题。右上角第一,左下角第二,左上角第三,右下第四。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D(2018-01-25):
可能感度太高,調底一點試下

网友E(2018-04-26):
开关调了吗

网友F:
要灭灯10秒中后自动亮了才算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