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怎么保存多架固定翼数据

楼主(2017-07-29):
换了个AT9。本以为这个天地飞的好,能保持多架飞机数据。研究半天,固定翼的还是这有一个。请教各位模友AT9怎么保持多架固定翼数据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
at9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

我想保存多架固定飞机的数据,省的每次换飞机都要调。

网友B:
不看说明书的嘛,还是现在没有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说明书的嘛,还是现在没有说明书了?

我研究好几次了。他说的太简单,根本没提怎么保存固定翼数据。

网友C:
都是中文都研究不明白啊。基础菜单第二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中文都研究不明白啊。基础菜单第二项啊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固定翼选项,其他都是直升机和多旋翼。那一个固定翼怎么保存多个数据呢?

网友D:
大哥,里面有好多数据库,不用保存,模型选择里面每个数字代表一个数据,在里面切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里面有好多数据库,不用保存,模型选择里面每个数字代表一个数据,在里面切换就行了

但是固定翼只有一个,其他都不是。怎么办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固定翼只有一个,其他都不是。怎么办的呢?

进去后可以切换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去后可以切换机型

我切换成直升机,所以菜单都变成直机了。为什么只有一个固定,好多直机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切换成直升机,所以菜单都变成直机了。为什么只有一个固定,好多直机模式。

机型切换跟模型切换你区分得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型切换跟模型切换你区分得清楚吗????

那是不同的选项。但是我在模型选择里如果选直机了。回到主屏幕固定翼图案也换成直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同的选项。但是我在模型选择里如果选直机了。回到主屏幕固定翼图案也换成直机了。

模型选择=切换数据,每个数据有自己的名字的,01/02/03等,机型选择=选择这个数据的机型,你模型里选了原来是直升机的数据,那主页面肯定是直升机啦,但你也可以在机型选择里面把这个数据切换成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选择=切换数据,每个数据有自己的名字的,01/02/03等,机型选择=选择这个数据的机型,你模型里选了原 ...

是这样。十分感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E:
浓浓的百度贴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浓浓的百度贴吧的感觉

说明我们模友品格还是很高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终于学会了。

网友:
你好,我是和你电话沟通的售后,
你要区分好‘模型选择’菜单和‘机型选择’菜单就可以了,前者可以选择最多15种模型,每种模型可以在‘机型选择’菜单里选择固定翼,多轴,车,船,直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