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关于电调上电哔哔哔哔哔。叫个不停。

楼主(2017-07-29):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1检查油门是否0位 2你电调信号线不是插在油门通道上

网友B:
油门信号丢失? 检查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信号丢失? 检查线路
对 就是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C:
接收没对上频吧

网友D:
1 油门是否归位 2 油门通道正反项对吗 3 接收是否收到信号 4 控上的模型有没有变

网友E(2017-09-19):
如果模型、接收机等都一切正常并且你用了飞控,你可以看一下飞控调参上有个调US值的参数,你可以改一下,很有可能时飞控没有检测到油门最低位

网友F(2018-10-2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G:
校准电调。

网友H(2022-07-21):
如果模型、接收机等都一切正常并且你用了飞控,你可以看一下飞控调参上有个调US值的参数,你可以改一下,很有可能时飞控没有检测到油门最低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