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9DS接收s.Bus接线求助

楼主(2017-07-29):
如题,请教与f3飞控接线方法。

网友:
這張圖可以參考,SBUS的接線就接到R9DS橫在底下的那三隻腳(殼上有標),另外,對照你的F3,進到BF或CF軟體裡,記得打開Serial 3(UART 3)的通道,SBUS才會作動。

网友:
和futaba 7008一样的接法

网友:
接f3飞控注意两点。如果接sbus 1.地面站receiver处选择sbus信号 2.上图是uart2接sbus输入,则地面站port uart2接收信号要打开
此外,你用pwm信号的话,接线就参考f3飞控上面的插针定义接,receiver处选择pwm信号。
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