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改有刷电调教程!!!超容易

楼主(2017-07-29):
首先 本帖参考论坛无刷电机发电的那个帖子改进而来
首先准备6个二极管 (尽量选用大功率的二极管)然后如图所示这样焊接

实物图如下

看完是不是感觉非常简单呢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如果想改有刷电调的话尽量买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 由于家里只剩下这种小二极管所以  输出功率不大  并没有达到电调的最大输出
接下来就上测试视频
怎么样  还不错吧!

网友A:
不光要功率大  还要高速的 低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要功率大  还要高速的 低压降的

因为有刷是直流输出 所以高速和电压有联系 只要保证功率输出够大  转速就能提上去  因为二极管没有降压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刷是直流输出 所以高速和电压有联系 只要保证功率输出够大  转速就能提上去  因为二极管没有降压作 ...

噢噢  我搞错了   二极管有零点几伏的压降   不过完全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刷是直流输出 所以高速和电压有联系 只要保证功率输出够大  转速就能提上去  因为二极管没有降压作 ...

两极管是有压降的  压降的损失对转矩的影响是很大的  又是桥式整流  损耗两个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极管是有压降的  压降的损失对转矩的影响是很大的  又是桥式整流  损耗两个管压降

是的  的确  那就用低压降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呀

网友:
人才啊。我的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的确  那就用低压降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呀

一般0.7v压降,但在这种大电流的情况想想功耗也觉得可怕。

网友:
折腾折腾还可以,实际效果不好

网友:
我草  把Esc当三相发电机用, 三组二极管是三相整流,这个思路确实不错

网友B(2017-11-07):
楼主,为什么我用6个4004二极管按照你的方法做的试了下电机一转一停呢?而且只能中油门,最大就不转了,用万用表测发现在中油门的时候电压不停来回跳,我用的3s电池,电压在中油门时0v12v来回跳,拨到最大就成0.几v了!这是为什么,麻烦楼主讲解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对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要求甚高啊,我想的话最少不能少于10A,你这管估计最多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用6个4004二极管按照你的方法做的试了下电机一转一停呢?而且只能中油门,最大就不转了,用 ...

应该是电调检测不到换向信号,然后不断重启。

网友(2018-01-07):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我用6个4004二极管按照你的方法做的试了下电机一转一停呢?而且只能中油门,最大就不转了,用 ...

400X約只能通過1A電流,用5401以上試試。

网友:
就是三相整流,可是无刷的管子电流比有刷的小,这只能用在电流小的直流电机,不然启动电流必须爆管,哈哈

网友:
思路正确,但完全不实用.

有刷的电流非常大,有的有刷都上百安, 很难找到如此大功率的二极管,这是其一.

第二,你这是三相桥式整流,效率低.

其三,没有滤波部分,噪音很大,干扰很大...失控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2018-02-27):
这个明显不对。无刷电调需要检测绕组上的换向信号才能工作。这样连接没有换向信号,必定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2018-05-21):
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2018-08-02):
不能倒转,不能刹车。

网友C:
主要是换向信号无法获取,电调正常工作都成问题。

网友:
性价比低啊

网友(2018-10-16):
有没有可能从电路板引线出来直接用

网友:
三相全桥整流啊

网友:
管子太小了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换向信号无法获取,电调正常工作都成问题。

是否可以将电调信号线搭接电源线作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