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450 无飞控FPV首飞炸鸡

楼主(2017-07-29):
Esky 013 (拆掉副翼,装K8, 325毫米木桨)
无飞控FPV。5分钟的时候,飞太低了,割草炸鸡。。。损失大齿盘。
用的25mw 500tvl一体图传。距离还可以,但画质不清晰。

网友A:
25mv这么小,感觉50米都会很吃力了吧

网友:
FPV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v这么小,感觉50米都会很吃力了吧

大飞手+平板天线,大概可以撑到100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飞手+平板天线,大概可以撑到100米。

总感觉直升机飞fpv怪危险的,主要是不像四轴那样会自稳,佩服勇气

网友B:
Esky配件贵啊,而且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直升机飞fpv怪危险的,主要是不像四轴那样会自稳,佩服勇气

穿越fpv从不用自稳,飞的规则和直机一样。但穿越和直机补舵的量和时机都不一样...

直机fpv是危险,因为穿越炸了损失极小,而直机炸了总有损失,而且经常不小。
如果今天不是卡在草里,而是撞树干或者撞上硬泥地,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配件贵啊,而且不好买。

目前013的易损件价格还行。改无副翼之后,易损件不多,很多和450sport通用,但还是不能和通用450v2/sport/pro一类机的配件充足度相比。以前一次全油门原地侧翻时候的损失:
主轴(450sport冰人主轴),横轴(原厂,4块一根,外丝3mm),中联(20元),皮带(冰人圆齿)。桨用325木桨,10块钱一副。
大齿盘16块一个,带单项。可以改450直齿的大齿盘,但机身改动地方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013的易损件价格还行。改无副翼之后,易损件不多,很多和450sport通用,但还是不能和通用450v2/sport ...

木桨应该至少用玻纤桨,最好用碳桨,虽然贵,但寿命和性能好很多。

网友B:
看都是塑料件的旋翼头组件就不舒服,虚位大,精度差,调试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都是塑料件的旋翼头组件就不舒服,虚位大,精度差,调试困难。

。。。

这机本来就是随便飞飞的,用得着舒服?

塑料头调试没想象中那么困难,不会有很大的形变。倒是软的金属旋翼头难调。

网友:
我倒觉得直机FPV完全可以,就是需要付出很多的练习和维修的成本!

如果有飞控,就有可以辅助性能,可以有休息缓和时间了,用特技模式飞,用自稳或定点来救机~

网友:
表示悲痛。

楼主:
很幸运了,只损失大齿盘。如果撞树或水泥地的话不知道要损失多少东西了。。。

网友:
我总觉得不伤到人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