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直论(四)】细说遥控X6

楼主(2017-07-29):
  相信X6遥控器是许多飞微直朋友的第一个遥控器,随然没有华丽的外表,功能不多,也没有真正的接收机,但其仍然是不错的一款遥控器。本期我们将对此进行讲解和点评,感谢大家观看  有些朋友买的二手遥控器,或是购买时没注意不小心买错了,发现油门位置不是自己想要的,就会想到改手。下面将详细介绍如何更改 如果是左手油门改右手油门,如图,将②号位置的螺丝卸掉,并把金属片上的螺丝拧松,使金属片不与滑块接触。再将①号位置的螺丝拧紧,并把金属片上的螺丝拧紧(越紧油门阻力越大)。最后将遥控器程序更改为模式1
  如果是右手油门改左手油门,将①号位置的螺丝卸掉,并把金属片上的螺丝拧松,使金属片不与滑块接触。再将②号位置的螺丝拧紧,并把金属片上的螺丝拧紧(越紧油门阻力越大)。最后将遥控器程序更改为模式2
  摇杆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对于老手来说是常识,但新手可能不太了解

  有的批次会有外部电源接口,有的没有,不必担心,都是正常的。如果您的没有,想要自己加装,需要准备一个9V电源,并从主板引线出来 这个位置
  X6遥控器拥有4轴承摇杆,没错,每一个摇杆都有4个轴承,总共8个,可以说手感还是不错的。如果您已更换其他遥控器,X6已闲置,用它专门飞模拟器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嫌耗电或是辐射大问题,不妨把高频头拆掉

X6其实是8通道,正面的两个橡胶塞是安装第7,8通道开关的位置,可以自行加装,但实际没什么用,只能在模拟器中用到。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惑,有没有一款接收机可以和X6对频呢?答案是有的,楼主亲测FUTABA 2006GS就可以,但因为是一位外地朋友的接收机,当时在外场可以对频,但不知是没设置好还是不兼容,舵机方向一直错乱……后来也就没机会再研究。
  本期【微直论】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敬请期待下期。
  此贴仅楼主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商家.组织和个人,评价如有错误,请告知纠正,十分感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敬请海涵!不喜勿喷,请键盘侠手下留情。最后祝大家天天爽飞不炸机。

网友A:
这个遥控器的摇杆好像搞不出来?

网友:
看着是XK110的遥控器

网友B:
每个摇杆只有2个轴承吧,还有一个,7,8通道应该是xk系列的多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摇杆只有2个轴承吧,还有一个,7,8通道应该是xk系列的多轴用的

确实是4个,外面两个,2个电位器那里分别藏着1个不信你可以拆开看,不会错的多轴用的x7和x8,本期讲的是x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的摇杆好像搞不出来?

逆时针拧下来

楼主:
嗯嗯,110和120的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4个,外面两个,2个电位器那里分别藏着1个不信你可以拆开看,不会错的多轴用 ...

还真的是4个啊,看来下料很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是4个啊,看来下料很足啊

是啊

网友C:
原装控电位器做好点就足够了,找不到换控理由,买壕控玩小鸡实在太豪了

网友A:
你说的是摇杆帽吧?我是问摇杆芯。拔和扭都试过,不敢用再大的力。因为调到最低,仍嫌高,需要把杆芯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摇杆帽吧?我是问摇杆芯。拔和扭都试过,不敢用再大的力。因为调到最低,仍嫌高,需要把杆芯弄出 ...

芯是融在塑料里的,出不来。。你可以用钳子拧拧看

网友D:
新手玩直升机用什么遥控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玩直升机用什么遥控器好

不妨先用飞机原配的遥控器,如果直接上futaba可能驾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玩直升机用什么遥控器好

如果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建议用futaba14sg

网友:
使用模拟器时,拔掉哪根线高频头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