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机散热问题。

楼主(2017-07-29):
蓝岱北极星,3s 2200电池,40a电调,2217电机,1400kv,20c和35c都飞起来了。玩了7,8分钟,换一块电池就不容易起来了,电调滚烫。当一会又能起飞了。涂了704,散热片上涂了散热硅胶加小的散热片增加面积,难道反而散热不好了?求助,大家夏天怎么解决散热问题的。或者换4s电池?

网友A:
硅脂涂多了反而不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脂涂多了反而不利于散热

嗯。得换一个

网友B:
要涂k-5203导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涂k-5203导热硅胶

温度高了,会融不。这个一直都没凝固过

网友C:
我是外置的,没有问题,然后2217用8寸电流可能会有20a左右。主要问题还是不通风,你切口放在机背上试试

网友:
散热片外露机身风冷

网友:
电调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外置的,没有问题,然后2217用8寸电流可能会有20a左右。主要问题还是不通风,你切口放在机背上试试

正在加工改造外置。有两点请教,2200,3s起飞很轻松不?这个飞机有点飘,就是受风影响大?你的电机线细不,麻烦看哈下面的图片,刚穿

楼主:
找到霸机原因了,电机线融了,线细了。2217都是这么细的线?

网友:
对于只有20几A的电流来说电机线不是问题,给你个图

网友C:
我这台比较变态,用的是6s电机,电流40A左右,你看到的电池都是各种型号6s,飞机比较杂,这台北极星就是拿来适应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比较变态,用的是6s电机,电流40A左右,你看到的电池都是各种型号6s,飞机比较杂,这台北极星就是拿 ...

6s多大容量电池?我电机线胡了,能估一下哪里出问题了不

网友:
蓝岱的北极星好飞,推荐用4S电池,根据电机座尺寸选桨,反推kv值。2217电机就算了,这个飞机怎么也要用朗宇,电调做好防水后,贴在机身外部,散热器朝外。祝爽飞。

网友:
我3S1000毫安飞5分钟,无风10米内起飞脱水,有风5米内脱水升空,非常的好飞,,用3S2200也行,脱水远点

网友D:
热的问题有点,我用2212    2200KV  30A起飞后要要小油门,,不可以大油,长时间按飞,,,空中半由就可,做动作大油门几下,马上减油门,这样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的问题有点,我用2212    2200KV  30A起飞后要要小油门,,不可以大油,长时间按飞,,,空中半由就可, ...

改了2216,外置,玩2200一直飞,电调烫,但在正常范围了。